DC/DC的级联应用,容性负载是否传递

楼主:
紧急求助:

                 设计电源转换 由27V 转换为5V, 该DC/DC模块的容性负载时1000UF, 转换成5V 后,连接 5V到3.3V 的非隔离型DC/DC,  这个DC/DC的容性负载是3000UF , 如果在3.3V 电源后端加入了3000UF 的电容,会影响到 前端 27V 转换为5V的DC/DC 启动吗,系统同时上电。  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3000UF,是由多个330UF 的电容并联之后的数值。

网友:
3000UF 的电容加到3.3V 电源后端,
用这么大电容

网友:
第二级的负载对第一级电源理论上会有影响,但在两级DC/DC情况下,尤其是第一级容量够大时,其影响通常可以忽略,不会造成工作不正常。

网友:
容易工作不正常的,是第一级限流点比较低,第二级启动时第一级进入限流工作状态,结果是第二级无法启动。所以前面我说需要“第一级容量够大”,能够供出启动的短时间内电容的充电电流。

网友:
第二级DCDC对第一级5V的容性负载上的电压做软启动,价格TL431一类的东西,等1000uF充到5V再去启动3.3V的DCDC,如果3.3VDCDC关闭时不能隔断电流,就再串一个MOS,逐级启动

网友:
是什么项目需要这么大的电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