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两个电压源的电路怎么标出元件的电压参考方向,如图

楼主:
有两个电压源的电路怎么标出元件的电压参考方向,试标出R3和R2的参考方向,说下为什么这样标,

另外电路中的元件的电压参考方向是一个一个的确定,还是按一定的标准判断的,例如R3左边+右边-,R1上面-下面+,这样标正确吗

网友:
随便标,反正是假设。
当有具体参数代入时,算出来是负值的话,就说明标反了。

网友:
随便标,想怎么标就怎么标。标得与实际方向不同,也没有关系。
但是,一旦标注,在同一个问题里面,不得改变。

网友:
在论坛首页看到这个图片,还以为是个球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