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】基于LMR62421的锂电池升压电路设计

楼主:
一、项目背景
目前很多嵌入式小系统中使用单颗锂电池进行供电。对于锂电池,其在充满情况下,电压可能会达到4.3V左右,而放电过程将近结束之时,其电压可能降至2.9V左右。对于嵌入式系统,通常采用5V供电,或者3.3V供电,因此需要设置相应的升压电路,以保证锂电池放电周期全程均能够使系统正常工作。
二、项目要求
1.要求锂电池整个放电周期均能使得系统正常工作,因此升压电路需要具有较宽的输入范围;
2.使用电池供电的系统需要考虑功耗,因此需要保证电路的高效率;
综上所述,升压电路因采用高效率的开关电源电路。
3.现代嵌入式系统中的某些器件,如MCU等,往往需要3.3V供电,其特点是:本身功耗不大,在mA级别,但是对电源纹波要求很高。因此,可采用的方案是在开关电源电路之后,使用线性稳压器LDO进行降压使用。LDO的纹波抑制比相当大,输出的电源电压非常稳定,适用于MCU等对电源要求严格的电路。
三、具体设计参数
项目 具体要求
电源电压 2.7-4.3V
输出电压 5V
输出电流 0.5A
输出电压纹波 小于±100mV
电源效率 高于80%
电源稳定性要求可以长时间稳定工作
电源体积 在可能的情况下,尽可能减小

四、WEBECH设计流程
在确定了电源的设计参数以后,可以使用WEBENCH进行设计。具体设计流程如下所示:
1.确定电源要求
这里,需要将上述确定的具体参数进行输入,即可点击开始设计进行设计。

2.选择电源解决方案
WEBENCH提供了三种方案可选,分别是集成模块module,集成芯片integrated,和处理器控制controller三种方案。

对于以上确认的应用,综合效率、难易程序等考虑,可以选用集成芯片integrated解决方案,通常是常用的开关电源解决方案。
这里,选择集成芯片解决方案,点击choose part开始设计。
3.具体方案选择

选择集成芯片解决方案以后,WEBENCH列出了可以选择的多种方案,同时简单列出了一些需要关注的参数,如BOM尺寸,成本,效率,输出纹波等。
从图中可以看出,满足以上要求的方案很多,可以选择一个相对比较好的。
处于设计方便性考虑,我选取了比较容易焊接的SOT封装芯片,同时在ti官网可以申请样片的方案。
最终,选择了LMR62421解决方案。
4.LMR62421方案详细说明
LMR62421方案主拓扑为boost升压电路,效率在85%,输出纹波在11.1mV,最大输出电流2.1A,完全满足设计要求。
选择LMR62421方案对应的开始设计,即可开始针对该方案的设计。
5.WEBENCH设计方案说明

进入设计主界面以后,可以看到WEBENCH已经将完整的设计参数全部列出。
我重点关注的设计内容包括如下:
原理图:

这是一个典型的boost拓扑,同时是通过修改反馈电阻进行输出电压的设置。该设计所使用的元件也比较少比较简单。
性能分析图标:
这里重点关注一下效率曲线,可以看到:在2.7,3.5和4.3V输出电压的情况下,当输出电流大于100mA以后,效率基本可以保证在85%以上。需要注意的是,当输入电压在2.7V时,电流增大会使得效率略微降低。

工作点详细说明:
对于我们所设置的工作点,即输出0.5A的电流,WEBENCH提供了该工作点的具体参数。
如:效率:84.5%,输出纹波0.01V,这已经满足了我们的设计要求。
同时,这里的84.5%应该是效率曲线中的最低点,即2.7V输入电压时的效率,因此可以得知WEBENCH此处提供的参数为最差的工作情况下,说明该设计已经相对可靠。

PCB layout:

材料清单:

五、个人设计

WEBENCH提供了原理图设计和PCB layout的设计,但是考虑到便捷性,我还是使用了自己已有的元件库,二极管电杆等没有严格按照WEBENCH中的BOM中的要求去设计。因此,我重新绘制了原理图和PCB图,当然,原理图完全是按照WEBENCH中的进行设计的。

  • 原理图设计

基本上直接参考了WEBENCH的设计图纸。本次PCB制板中,还做了一路基于 LMR12010的BUCK降压电路,可以将7-10V的直流电压转化为5V的直流降压,该设计面向与7.4V锂电池供电的嵌入式系统。(非常遗憾的是,ti已经没有LMR12010的样片,所以使得这一设计停止在了PCB阶段,并没有得以测试。)

原理图如下:

基于LMR62421的升压电路

基于LMR12010的降压电路

2.PCB设计
正面:
反面:

六、实物展示
这次做的板子很小巧,可以对比一下一元硬币,哈哈~~

七、性能测试

八、与WEBENCH设计的对比分析
项目WEBENCH 我的设计 对比结果 说明
成本 1.1美金 约1.1美金 一致 因为本次设计除了核心的ti集成控制器外,其余芯片都是电阻电容电感之类,直接实用的淘宝购买的器件,同样满足要求,成本应该一致。
bom面积 117mm2 160mm2 略大 手工焊接,选取了容易焊接的元件。
效率 84.5% 84%左右 一致 本次设计中,根据测试数据可以得知,在电源的设计范围内,电源效率报纸在86-87%,小电流时也保持在78%以上,基本和WEBENCH设计保持了一致。
纹波 10mv 25mv本次设计中,纹波比webench中要大一些,但是作为一个开关电源,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。考虑其中的原因,首先是元器件布局还是不够紧凑,对于高开关频率的器件,元件布局不够紧凑会影响电磁环境,进而导致纹波等参数出现异常,第二,就是元器件性能的差异,电感二极管等不如TI设计中的好。

九、视频展示
作品展示和测试过程,测试数据也是在视频中直接提取的,可靠!!
(优酷好长的广告。。
说明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