浮点数转 整形的一个方法

楼主:
int ftol(double f)
{
    union d2i
    {
    long long i;
    double d;
    }fi;
    a.d=f+6755399441055744.0;
    return fi.i;
};

可能一般想把浮点数转为整数都是(int)完事,可是这么一句简单的话其实还是挺复杂的

上面的代码就是一个简便方法

网友A:
a.d ,fi.i是什么玩意?没定义啊?

网友B:
a.d=f+6755399441055744.0;
应该是
fi.d=f+6755399441055744.0;

网友:
这是什么逻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.d=f+6755399441055744.0;
应该是
fi.d=f+6755399441055744.0;

感谢指正,,忘记把变量改过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.d ,fi.i是什么玩意?没定义啊?

感谢楼下的指正
a.d=f+6755399441055744.0;
应该是
fi.d=f+6755399441055744.0;

网友:
不知道怎么重新编辑帖子呢?右上角没有编辑按钮啊

网友:
int ftol(double f)
{
    union d2i
    {
    long long i;
    double d;
    }fi;
    fi.d=f+6755399441055744.0;
    return fi.i;
};

感谢@dcexpert

网友C:
你确定这样可以?那么如果fi.d=0.1,那么fi.i = ?
我的印象里共用体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内部的二进制数,并不能起到数据格式转换的作用吧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确定这样可以?那么如果fi.d=0.1,那么fi.i = ?
我的印象里共用体只是以不同的形式显示内部的二进制数 ...

可不可以你自己试试嘛,没错共用体肯定不行,不过你可以看看IEEE 754_ 的标准。重点是在加上了那个很大的数字。
当然了,这个也不是万能的,前提是不能超过64位数字所能表示的最大数,即2^64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可不可以你自己试试嘛,没错共用体肯定不行,不过你可以看看IEEE 754_ 的标准。重点是在加上了那个很大 ...

没有注意加的那个数

网友:
在我眼里,它就好像是 卡马克 那个 神秘数的存在
虽然,没有那么厉害的用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