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编译错误

楼主:
编译的时候出现了两个错误,cmd的错误在前,然后就是无法生成out文件的错误

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
#10099-D 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C5515.cmd /diyige line 74 C/C++ Problem

Description Resource Path Location Type
#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; "diyige.out" not built diyige    C/C++ Problem

这是我们选修课高级dsp的大作业,要求完成定点运算

网友:
选择一下complier version

网友:
 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C5515.cmd

看你的工程名字里选的型号是C5500吧,你确定能用C5515的cmd文件?没有用过这两个型号的片子,具体差别不清楚。自己看一下吧

网友:
c5500在ccs里没有自带的cmd,所以我随便选了个c55系列里的
现在问题已经解决啦,老师让我们换了个型号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