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29驱动7寸屏闪烁,估计是线路问题并非布线

楼主:
         前段时间论坛有朋友提议用STM32F429这个芯片,刚好有个项目有这样的使用需求,于是做了个这方面的样板测试,当然,在做样板前买了一个别人的开发板,感觉性能不错,开发方便。这个项目分为核心板和底板,核心板使用4层板,底板两层就好了。

      PCB的设计只要原理图正确,加上合理的布线,剩下的事情就是PCB厂了。至于在这个布线的时候,也参考了网上的一些说法,一个是SDRAM要等长线,实验证明这个并不是必然需要,当然前提是我现在使用主频是180M,SDRAM大概是90,线的长度差异不太大,基本没有问题的。另外要注意的是你的PCB生产长的工艺,我这次部分板子的问题估计是出在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工业。

      先上个测试成功的图片。

      从图中可以看出,基本上连线等方面的地方都没有太严谨的要求都可以正常工作,就好像LCD的连接是通过一条30cm左右的硬盘线连接。底板和核心板直接通过过孔相连,后面估计是会做成邮票孔的,因为现在焊接很不方便,只是为了先验证原理和4层板的性能。

      跑了几个DEMO来测试性能,感觉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心里的大石头终于可以放下,因为在这个成功之前却是排除了不少可能的问题。

      焊接第一个样机后,上电测试,发现屏幕有图像显示,但是不停闪烁,相当郁闷,以为是网上说的SDRAM没有使用等长线,心中后悔不已,当不言败,把DEMO的时钟降低,在观察LCD,感觉还是一样,按照经验,觉得这个跟SDRAM的布线关系不大了,再对比了一下别人的开发板,我的就是SDRAM的时钟不一样,但觉得应该不是问题所在,无奈之下还是换了一个一样参数的SDRAM,结果还是一样。

     心中觉得问题难道真实败在这个等长线上吗?还是板子问题,没有焊接好,于是在焊接了一个,焊接好后,上电,眼前一亮,问题没有了。跟别人的板子一样的效果。一个字“爽”。

     于是去分析问题:

(1)估计板子的工业没有完全按照厂家要求,导致个别差异。

(2)SDRAM等长不是必须,但是较高的时钟线要处理好,因为我发现有问题的那个板子闪烁的节奏跟时钟有点关系。

(3)STM32F429这个芯片的核心板在使用SDRAM和FLASH的时候,基板上都要用4层板,按照我这个板子的做法,应该没有太多的要求,当然信号和电源等的地方遵守一下4层板的规范就好了。

(4)429跟LCD的连接之间并没有很大要求,我的板子经过几个转接板和延长线,出来的结果就是看不错差异。其实这个跟我们电脑显示器的延长线相当。

网友:
不仅是等长,走线太长也会有影响,不过90M就不用考虑等长了。

网友:
等不等长 似乎问题不大啊

网友A:
最好是注意下线的处理吧,429的DEMO版SDARAM布线就有些问题的~

网友B:
90M不算高,不过波形应该已经变成正弦波了吧。。。

网友C:
祝贺!很好啊!屏和板子用啥线联接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最好是注意下线的处理吧,429的DEMO版SDARAM布线就有些问题的~

那只能说DEMO的做工太那个了,我这个四层板也没有太多的关键,就是分布好SDRAM和429然后尽量近和交叉小,四层板的信号分布合理就好了。

DEMO板有时候也是用来做做演示的,画板的人做出效果收了前也就完事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90M不算高,不过波形应该已经变成正弦波了吧。。。

你是指那个波形?具体我还真没有去测,但估计也不会方波变正弦这么严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祝贺!很好啊!屏和板子用啥线联接的?

以前的硬盘是40PIN的IDE线,这里刚好废物重用了。

网友:
楼主你好。我的stm32F429驱动7寸屏也是闪烁,接4.3寸屏正常完美。SDRAM的数据和地址线都做等长了。弄了3天,没找到问题。能否给个例程参考下3715448@qq.com

网友:
你可以直接跑ST的DEMO测试一下,我的已经发现了问题,估计是布线密度和线的间距和PCB生产工艺问题。至于等长布线,我觉得对于这个芯片并是不十分严格

网友:
我的就跑ST的DEMO测试显示有像水纹波一样流动着。看来得从新做板再试。

网友:
排查一下你的电源是不是够稳定和你的排线太长了。。一般SDRAM线避免出乱七八糟的异常画板的时候
就会花点时间做等长。

网友:
大侠们请看下我这种屏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,有遇到的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