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】制作的第一个开关电源之LM3478的3.6-6V 升12V 1A(Pm =22.8W)

楼主:
这是我人生中制作成功的第一个开关电源,
使用TI的LM3478控制器实现3.6-6V 升12V 1A

首先感谢EEWORLD 能给这样一个机会,同时感谢

TI提供的WEBENCH 可以帮助我快速的进行仿真
设计目标:
使用LM3478,实现DC to DC 3.6-6V升压至12V  输出设定为1A  效率没有选满,选择了95%其他的默认

WEBENCH设计过程

先进TI官网,搜索您需要的主要元件其次点击进去

可以通过图中步骤进行操作

开启设计

等待加载完成

这是进去WEBENCH的界面,可以设置很多参数

从这里可以看到工作的数值

从这里编辑原理图

这是仿真部分

这个是热仿真,温度柱调整好

输出文件 ,pcb也是类似

按照这个方法,其他也都可以生成,封装什么的就可以从这里面提取来用

打开PCB(删了一些),四层板,实际中我只能搞单层板,效果肯定不如这个,不过布线还是参考了一下

(自己用ti-na仿真,模型搞不了)感谢老师们的帮助(关键时候真的很重要)

自己实际的作品

测试仪器:

电源:ATTEN(APF3005S-3D)

电子负载:亚锐 3711A

示波器:TEKTRONIXTDS 1012

电压表:优利德UT804

主要元器件选型:

控制器 LM3478  MOS: IRLR7843  续流二极管:S4  (两个并联使用的)电感:自己绕的,15uH(实际应该是15.4,Q:18),输入电容:470+180+0.1 uF

输出电容:100+47+47(钽)+0.1(独石)+1(钽)uF

5V输入12V输出实测最大功率约为22.8W(供电电源限制,有可能更高)效率至少94%(因为后边接了电流采样芯片,电阻为35m

Ohm左右)

3V输入12V输出  最大约8.2W
5V输入15V输出  最大约21.5W
6V输入11.86V输出  最大约27.5W
6V输入14.95V输出  最大约26.9W

详细请看视频

百度网盘链接:
密码: 35v8

纹波测量还有问题,稍后上传

后边测试电压调整率均1%

负载调整率,负载较轻时,参数一般,总体参数不错
面积:WEBENCH :四层板405.0 mm2自己热转印腐蚀的单层板,板子实际55*50(若不接其他模块如ina282、ADS1118,
单层板应是 55*30 mm   1650mm2(芯片接了转接板,直接焊上去,面积会更小)
成本:WEBENCH:14.4元  我的:芯片2.9元 板子、电容、电感这些元器件成本我也不清楚怎么计算,要么是实验室的,

要么是自己拆的自己买来的电源上的,mos管1元 S4肖特基二极管0.16元                  大概算了一下总共超不过15元

效率:WEBENCH 95%  我的:>94%(接了电流采样的电阻,损耗不小)

701.92 KB, 阅读权限: 10, 下载次数: 5

WEBENCH仿真

134.24 KB, 阅读权限: 10, 下载次数: 1

自己画的PCB

88.89 KB, 阅读权限: 10, 下载次数: 2

币不多,请原谅

网友A:
本人现在大二,初学做电源,希望大家有空能看一下,现在电流采集、显示部分还没搞定,最近考试有点多,后边上测试图。

其中还有哪些不足之处,麻烦大家提一下意见,我好改进,第一次做开关电源,现在仍然有很多问题,希望前辈们、

坛友们提出来,我会努力学习不断改善参数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本人现在大二,初学做电源,希望大家有空能看一下,现在电流采集、显示部分还没搞定,最近考试有点多,后边 ...

不错不错  大二的小伙子  那看样子今年是要参加国赛的了
你说纹波测试有问题,我看到图片上你测试的时候,示波器的探头上接地的线是用的长的夹子线。你应该换成探头用的接地环,这样就可以大大的减少你测出来的纹波峰峰值。
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写的那篇《基于TPS54821和TPS7A4700的供电系统》里面的纹波测量

网友C:
磁环电感自己绕的话线圈最好排满整个磁环,就算很稀疏。。。某些元件的选料还有点问题PCB的布局也有点小问题。。。多看点书就明白了=。=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错不错  大二的小伙子  那看样子今年是要参加国赛的了
你说纹波测试有问题,我看到图片上你测试的 ...

嗯嗯,多谢您了,这个在《电源设计经验谈》 这本书里边讲到,之前没仔细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磁环电感自己绕的话线圈最好排满整个磁环,就算很稀疏。。。某些元件的选料还有点问题PCB的布局也有点小问 ...

嗯,有些元器件实验室没有,只能凑合用,元器件选料确实也有很大的问题,还需要和您们多多学习

网友:
相当厉害,我拍马赶不上

网友D:
你好,pcb附件下载不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pcb附件下载不了啊

FY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