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D卡启动Linux的问题

楼主:
 最近需要给这个DBM-SoC2 + DBM-SoC2-Base1 的板子装一套Linux系统(默认设置就是用SD卡启动,所以也想这么做,就不用改设置了,用了个16G的SD卡)
下面链接也有大概介绍,详细资料见附件。
http://rocketboards.org/foswiki/view/Documentation/DBMSoC2Module
可是折腾了很久了,总是启动到下面这里就不动了。谁知道是哪个地方不对呀。会不会是preloader和u-boot的问题?我感觉是Linux内核的问题,可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?谁能帮我看看,多谢了!
U-Boot SPL 2013.01.01 (Jun 12 2015 - 14:35:27)
BOARD : Altera SOCFPGA Cyclone V Board
CLOCK: EOSC1 clock 25000 KHz
CLOCK: EOSC2 clock 25000 KHz
CLOCK: F2S_SDR_REF clock 0 KHz
CLOCK: F2S_PER_REF clock 0 KHz
CLOCK: MPU clock 800 MHz
CLOCK: DDR clock 400 MHz
CLOCK: UART clock 100000 KHz
CLOCK: MMC clock 50000 KHz
CLOCK: QSPI clock 3125 KHz
RESET: COLD
INFO : Watchdog enabled
SDRAM: Initializing MMR registers
SDRAM: Calibrating PHY
SEQ.C: Preparing to start memory calibration
SEQ.C: CALIBRATION PASSED
SDRAM: 1024 MiB
ALTERA DWMMC: 0

U-Boot 2013.01.01 (Jun 22 2015 - 13:38:19)

CPU   : Altera SOCFPGA Platform
BOARD : Altera SOCFPGA Cyclone V Board
DRAM:  1 GiB
MMC:   ALTERA DWMMC: 0
In:    serial
Out:   serial
Err:   serial
Net:   mii0
Warning: failed to set MAC address

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:  0
reading u-boot.scr
** Unable to read file u-boot.scr **
Optional boot script not found. Continuing to boot normally
reading zImage
3876080 bytes read in 342 ms (10.8 MiB/s)
reading socfpga.dtb
15938 bytes read in 7 ms (2.2 MiB/s)
reading soc_system.rbf
4244820 bytes read in 377 ms (10.7 MiB/s)
## Starting application at 0x3FF831BC ...
## Application terminated, rc = 0xA
fpgaintf
ffd08028: 00000000    ....
fpga2sdram
ffc25080: 00000000    ....
axibridge
ffd0501c: 00000004    ....
##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00000100
  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00000100
  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3ff9000, end 03fffe41 ... OK

Starting kernel ...

网友:
我用DE1出现过类似情况,不过我的原因是设置linux配置FPGA,然后FPGA的拨码开关(就是选择FPGA的配置方式的)没有设置对,设置下就解决了

网友:
仔细检查了一下电路板上的配置电阻,配置没有错。还是谢谢提醒。

网友A:
uboot 引导linux 的环境变量是否设置正确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uboot 引导linux 的环境变量是否设置正确?

后来搞定了,应该就是uboot的问题。

网友:
顶一下,楼主辛苦,欢迎共享资源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后来搞定了,应该就是uboot的问题。

怎么搞定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