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CS2.2安装问题

楼主:
我现在才开始学习DSP,想学TMS320LF240X,需要安装CCS2.2,请问这个软件能在win7系统上安装和运行吗?求各位指点。

如果有DSP的学习资料也盼望能赏给我一份,谢谢,谢谢,非常感谢

网友A:
不要学那么老得片子了,已经没人用了。用TMS320F2806x,或者tms320f2833x,280x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学那么老得片子了,已经没人用了。用TMS320F2806x,或者tms320f2833x,280x

是有点老,但是学校教材定的这个,得要先学会了这个才行。
看来你对DSP研究很深入,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指点一下呢?

网友:
是啊,没办法

网友B:
怎么能叫没办法呢,,到TI注册免费号,申请下载CCS6就行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怎么能叫没办法呢,,到TI注册免费号,申请下载CCS6就行了。

不是,是学校定了这个教材,学习CCS6当然要,但那是课下兴趣。前提是要把课本上的这个掌握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,是学校定了这个教材,学习CCS6当然要,但那是课下兴趣。前提是要把课本上的这个掌握了啊

原来这样哦,,没办法,老师喜欢旧的

网友D:
现在的教学真TM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你试试CCS3.3吧,应该能支持240x系列的。感觉CCS2.2支持win7的可能性不大,Xp刚流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用CCS3.3了,xp下能用就不错了。
建议学习2812,属于很经典的片子,现在用的人还很多,而且跟240x联系很大,好像可以配置成完全兼容240x的模式。如果自己买开发板的话建议彻底放弃240x,教材上讲的都是最基础的,即C28x的内核,这个变化不大,原理都一样,C2000的都是在240x的基础上做的,教材上的内容应该也适用于其他型号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教学真TM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你试试CCS3.3吧,应该能支持240x系列的。感觉CCS2.2支持win7的可能性不 ...

好的,非常感谢你给我指了条路

网友:
好好去了解下c2000,然后去找老师建议换一下教材。不换就骂他sb,大不了挂一科下一学期选其他老师的课,要奋起跟糟粕做斗争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现在的教学真TM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
你试试CCS3.3吧,应该能支持240x系列的。感觉CCS2.2支持win7的可能性不 ...

应该也不会有谁拿281x配置成240x兼容模式,这种应急用的,不是当做学习来提倡。难道买个法拉利改装成拖拉机来用吗?个人意见,求勿拍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也不会有谁拿281x配置成240x兼容模式,这种应急用的,不是当做学习来提倡。难道买个法拉利改装成拖拉 ...

这个确实是刚出的时候为了兼容老型号做的,现在肯定没有人用了。你上面给楼主出的主意太偏激了,有些课是必修的,只有这么一个老师教,你想换都换不了的。想让楼主拿不到毕业证啊。
相比这种偏激的做法,倒不如拿2812的兼容模式学240x,毕竟内核差别不大。对应2812的资料,学习的时候也不是只学了240x的内容,学习基础的东西有助于对芯片的核心有更细的了解。
240x和2812的关系和法拉利与拖拉机的关系差的太多了。这两个片子挺多是一个标配,一个高配的。高配的功能不用就是标配,熟悉了之后可以慢慢摸索高配的功能,也不影响最基本的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