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】LED照明用不间断恒流电源设计

楼主:
   项目背景:该设计利用Webench设计了LED照明用不间断恒流电源,在正常情况下,LED供电由220V市电经变压器变换、整流滤波后通过DC-DC变换器提供,当主供电出现故障时,为保证照明电源不间断,通过锂电池给LED供电,实现照明电源的不间断设计。该项目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:主供电DC-DC变换器设计、辅助供电DC-DC设计、供电切换控制系统、LED照明恒流源控制系统、其他显示保护等模块,项目示意图如下图所示。
       在该项目中,主供电DC-DC变换器设计和辅助供电DC-DC设计可以实现的方案比较多,但不同方案效率和稳定性差异较大,利用Webench设计可以选择比较优秀的方案,实现高效率和高稳定性设计。
(一)Webench设计过程
(1)首先是主供电DC-DC变换器设计,在该部分设计中,DC-DC变换器输入电压为24V,输出电压为8V,为典型的Buck电路设计。
首先,在webench界面输入参数,包括输入输出电压、输出电流等。
开启设计后,会出现webench设计的界面。
其中,1区域为webench优化选项,可以根据效率、成本、覆盖面积等参数进行优化,2区域显示筛选结果、3区域为高阶图表,可以显示不同坐标下的设计情况,4区域为结果显示区,webench会提供很多可以达到要求的设计,在这些设计中可以进一步根据效率、成本等选择。
       通过效率、成本以及实现的便利性方面考虑,该设计选择了TP54331的降方案。在设计界面,原理图设计、pcb布局、效率等都一目了然。
原理图设计比较完善,电路中的各参数都给的比较详细,电路也充分考虑了滤波等,可靠性不错。
相应地,webench还提供了PCB设计布局的参考。
在仿真界面上,webench提供了电气仿真和热仿真,可以有效帮助用户提前了解设计的性能和可靠性。电气仿真以启动过程和稳定过程为例,仿真结果如下图所示。

       由仿真结果图所示,电源纹波较小,其他高频干扰比较少,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情况。热仿真表明该设计散热较好,不会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,避免温度过高导致器件损坏。
(2)辅助供电DC-DC设计由3V的锂电池升压到8V的供电电源,设计过程类似,最后完成了基于TPS55340的Boost电路设计。

(二)设计电路设计
参考webench提供的设计,进行电路的设计

参照PCB的设计,对电源部分的电路完成设计。

总体设计图如下所示:

(三)测试与对比
(1)做出实物图,并进行系统功能测试

(2)对于DC-DC变换器,测试其不同情况下的电压,由测试结果可以发现,电压基本可以稳定在8V,纹波比仿真要大一些。

(3)测量电感上电压变化

对比分析
    关于电路:目前用到的典型电路和webench设计中的电路相差无几,只是个别参数有所变动。在实际设计过程中,可以根据自己的设计适当的修改webench设计的电路。Webench提供的电路中参数可能过于理想,没有考虑杂散电容、寄生电感的影响,在实际应用中要根据情况进行调节,保证设计的稳定性和动态性。
   关于成本:对于小批量的测试板而言,成本要比webench提供的参考高很多,如果批量生产的话,webench上面看到的成本应该很有参考意义。其它基本元件和Webench提供的参数差不多,BOM设计也很有参考价值。
  关于效率:由于工具所限,对于效率的测量只是做了简单的计算,相比于webench提供的设计,自己搭建的电路效率偏低。这可能和硬件设计及布局有很大关系,另外,效率和输出电流大小也有关系,可以通过优化进行提高。
(四)总结
总的来说,利用webench设计的方案和实际搭建的项目还是有所区别。实际情况是设计项目时无法像webench里面那么理想的进行设计和测试。但是webench提供的设计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,在对于一个陌生的芯片,陌生的设计时,webench会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另外,webench功能也更加丰富,在设计电路时用的也越来越多。
Webench提供的电气仿真和热仿真在设计时有很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,在这次设计中就是利用webench热仿真对电路不同器件发热进行了分析,并参考了Webench提供的pcb布局完成的设计,这样整个系统可以长期稳定工作,更加可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