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uboot中start.S文件中,如何知道board.c中的start_armboot

楼主:
uboot的启动流程基本知道了,但有一个问题不明白,想和大家讨论一下
分析Makefile文件知道,第一个文件是start.S,然后从start.S中的这句
ldr        pc, _start_armboot
跳转到lib_arm/board.c中的void start_armboot (void)这个函数,再从这个函数中的

for (;;) {

                main_loop ();

        }

进入到common/main.c中的main_loop(),

这几个函数分属于不同的目录,编译器时如何将它们关联起来的?我在Makefile和链接文件中都没有找到答案,特来请教,请大侠出手相救

网友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A:
这个要看你用的什么平台和什么板子,如果用了什么板子,就会在什么配置文件里定义板子类型,然后就会编译对应的板子源码,其实最后只链接了一个_start_armboot

http://www.jyxtec.c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要看你用的什么平台和什么板子,如果用了什么板子,就会在什么配置文件里定义板子类型,然后就会编译对 ...

没找到编译器是如何找到我需要板子的那个源码的目录

网友A:
好多东西是在config.mk里定义的,仔细看一下。

http://www.jyxtec.com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多东西是在config.mk里定义的,仔细看一下。

好的,我再看一下
看过是没有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