振荡器设计

楼主:
哪位大神可以给一个可行的振荡器设计电路图,要求频率范围15k--35k或者15k到更高,急需,谢谢!

网友A:
“要求频率范围15k--35k”
想必是15kHz到35kHz。楼主应该写清楚些。
这个频率范围属音频,且频率变化范围还不到2.5倍,比较容易。
如果是手动调节频率,建议使用文氏电桥振荡器。
几乎任何模拟电路教材都有这部分内容,例如:
华成英童诗白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 第四版》,405页开始。
康华光《电子技术基础.模拟部分.第5版》,436页开始。
赛尔吉欧·佛朗哥《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》,403页。此页有具体电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“要求频率范围15k--35k”
想必是15kHz到35kHz。楼主应该写清楚些。
这个频率范围属音频,且频率变化范围 ...

能不能用mc1648做一个lc压控振荡电路出来,我们做了一个频率范围在70KHZ到110KHZ之间,不能把频率降下来到15KHZ到35KHZ之间,大神能否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不能用mc1648做一个lc压控振荡电路出来,我们做了一个频率范围在70KHZ到110KHZ之间,不能把频率降下来 ...

压控振荡器(VCO)型号非常多,甚至锁相环芯片例如CD4046或者74HC4046内部就带着一个压控振荡器作为锁相环的一部分。通用定时芯片555都可以搭出压控振荡器来。至于频率范围,肯定能够达到你的要求。但这些压控振荡器并非LC振荡器,均为RC振荡器。

网友:
但是我们的要求是做电压控制lc振荡器,有没有可行的方案,我们的材料只有mc1648

网友:
梯子的梯阶从来不是用来搁脚的,它只是让人们的脚放上一段时间,以便让别一只脚能够再往上登。

网友:
忙于采集的蜜蜂,无暇在人前高谈阔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