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直接驱动继电器不会有损坏?

楼主:
刚刚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力争使用单片机的标准IO口,不是强推模式,采用灌电流方式,一端接5V,一端接IO口,为低电平吸合,直接驱动继电器,单片机安然无恙,有视频为证,额

那是以后设计电路的时候可以不必光耦拉?不知道可靠性有多大

网友:
灌电流驱动主要是一般MCU的I/O拉电流比灌电流小的多 无论是灌驱和拉驱都是在继电器路数不多的情况下 为了抗干扰及稳定性的话常规做法依旧是光耦隔离+三极管扩流

网友A:
玩玩无所谓,做产品这样做那就是找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玩玩无所谓,做产品这样做那就是找死。

的确是这样。

网友:
用光耦和用IO直接驱动没有可比性。光耦是为了隔离。IO直接驱动的话要看继电器的具体需要的电流有多大,如果IO的输出能力完全能满足继电器的需求的话是没有问题。不过一般单片机有一个单个IO的最大输出能力,还有一个总的输出电流能力,继电器占的太多了其他的就不够用了

网友:
单片机直接驱动继电器,不在于I/O口驱动能力,而在于电磁环境。
继电器的触点往往接强电,触点动作时会产生火花,这对单片机来说是强干扰,可能导致单片机程序跑飞或者死掉。而这对工业产品来说是致命的。
常规的光耦隔离方案,目的主要不是增加驱动能力,而是隔离干扰源。必要时单片机电源和继电器电源之间也要采取隔离措施,不能简单地使用两个电源就认为抗干扰能力已经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