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网络类是什么概念?

楼主:
Altium Designer网络类是什么意思啊,求指教?

网友:
没有什么用处。
原理图页面P,v,L,,画个覆盖区,然后这个覆盖区的原理图的所有设置可以导入到一个新的PCB图中。

网友:
所谓网络类,这个的用法目前我接触到的只有两种情况:1. power类,如VCC等网络,AGND,DGND等等,为什么要给这些网络归类呢?原因就是这些网络,在一些情况下,需要规定其规则。2. 就是像差分线等等之类的,信号类,这些当然定义其类的目的也是给它添加规则了

网友A:
就像楼上说的,顾名思义,网络类网络类,就是把一些网络分在一个类别里。比如一些网络都有一些特性需要进行特定的规则限制,比如差分,比如等长,就把这些网络放置在一个类里面,一次性对这个类进行规则设置,便于操作。同时也便于电路理解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像楼上说的,顾名思义,网络类网络类,就是把一些网络分在一个类别里。比如一些网络都有一些特性需要进行 ...

知道了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