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~~~两个nrf905的通信

楼主:
我的板子是用的cortex m3,然后现在发端能够发送数据,已经检查过DR端口,有高低电平的切换,但是在接收端却接收不到信号,接收端的DR口没有高低电平的转换,就算靠很近也收不到数据,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?

网友:
首先,未必你的发送端就正常工作了,最好用一已经可以正常收发的成品905系统做接收测试,没有话用频谱分析仪也行。没有适当工具、仪器的话,你得保证你完整、正确的理解了905的操作方法并能够正确编程。但显然,你的程序极可能不对。

网友:
能否先检查一下你的通讯口呢,读某个固定值的寄存器看看,比如ID之类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