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】Mini 5V ‘小电源’

楼主:
之前一直想做一块小的电源板子

输入:9~15V
输出是常用的5V,电流1~2A左右

面向的应用主要是铅蓄电池、太阳能电池板、交流适配器等转5V输出用于手机、平板充电等

一方面要求体积小,电路简单可靠,另一方面效率要尽可能高

这个要求看起来简单,实际上做起来还是很难的
下面是更早以前手工焊接的一块Buck电路图及效率测试图表

横轴为输入电压,纵轴为效率。测试条件:输出 5V@0.48A

当时选用的电感和续流二极管是什么都忘了,实物图没有留下来
依稀记得当时调试的时候遇到了各种问题,电感啸叫,输出不稳定…
费了半天劲才达到不到75%的效率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转折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后来遇到了Webench,设计一下子变得简单了许多
1.     填上设计需求,就可以开始设计了

2.     多个方案可选,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佳
当然可以都打开看看对比一下

3.     对比了一下,我选择了体积小、效率高的simple switcher系列的LMZ1200X
体积小,效率可达93%

4.     打开设计,原理图、物料表一应俱全

5.     各种参数很直观,甚至热仿真图都有

6.     既可以输出原理图PCB文件,也可以打印报表
当初只有原理图文件可以导出,现在PCB文件也直接给出了,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

下面是参考PCB与我做的PCB对比

实际测试(7.2~20V输入,5V输出)

不同负载下的输出电压

不同负载下的转换效率

纹波水平
Cout =100uF 纹波较大 116~414 mV
Cout=100uf // 10uF(钽电容) 输出纹波减小至68~167mV

应用
后来用这块板子做了车载的USB充电器,给手机充电也很方便(原来有个车载的充电器,质量太差,输出功率不足)
室内有个15V2A的适配器也可以完美使用,给ipad充电2.4A的输出,不加散热片温度也可以接受

网友:
上几个实物图吧

正面照

背面照

改造好的带USB口输出模块,输出5V/3A

下面这个是一个偶然的应用,真空箱中的马达控制电路:由无线模块控制电机的转停
其中电源模块用的就是这个,成功的将使用时间扩展了近3倍,那会儿真的是很得意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