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Overlay:程序编写与调试(转)

楼主:
近几年来,SOC为了支持更大的硬件资源,及更精确的算法,很多应用中的软件程序代码越来越大,但是售价却要越来越便宜。各家厂商无不绞尽脑汁寻找降低成本的方法。
SRAM在SOC上,是一个快速但单位面积较大的组件,而单位面积较大代表成本较高。有一个降低成本的方法,是将程序代码放在较慢但单位面积较小的flash或ROM上,当系统需要执行里面的某些程序代码时,才加载到内存里执行。
如果用商店来比喻的话,有一个小店租在都市里的黄金店面里,小店的展示柜很小,当客人想要看架上没有的商品时,店员才从后面较大的仓库里,把商品拿出来放到展示柜上。这里的展示柜就像SRAM,昂贵但是有效率,仓库就像flash,便宜容积大但是存取较麻烦。
本文介绍的是软件overlay的技术。除此之外,晶心科技也发展了硬件overlay的技术,使得overlay执行更快,操作更为简单。期望本文章能对使用者有所帮助,也希望读者不吝指教提供您宝贵的意见。
1. 软件Overlay技术介绍及操作
我们举一个实际例子作为说明,比方说程序代码的大小为210KB,RAM只有64KB,我们把RAM规划成一格一格的大小,比方说每4KB切成一块。每4KB的大小可以在不同时间,更换成不同的程序代码,可以重复利用RAM的空间。程序代码储存在ROM或flash里,只有在执行之前会将函数从ROM或flash里动态加载SRAM里。当这个函数执行完成,下一个函数要执行前,再加载下一个函数。
值得注意的是,每一格SRAM里可加载的程序代码是互斥的,比方说有些不会同时使用的功能可以放在同一格里,比方说mp3播放器,录音和播放不会同时使用,就可以规划重复利用同一格SRAM。
1.1 系统架构
请参考图表1,右边长方形是flash的内容。0x0起1MB的空间,flash里存放了程序代码和.data,及各个即将要被overlay的sections。
图表1的左边长方形是SRAM规划,地址从0x10000000开始,我们切出三格提供overlay的SRAM,分别是0x10800000, 0x10804000及0x10808000。Overlay要规划成几格,或者每一格要切成多大块,都是由使用者规划。这里的SRAM与flash的地址是以通用型Andes FPGA开发板作例子。读者设计SOC时,可以根据实际需求定义合理的地址。
程序执行时,0x10800000可以加载.ovly0或是.ovly1。0x10804000可以加载.ovly3或是.ovly2。0x10808000可以加载.ovly4或是.ovly5。

1.2 overlay的sag文件编写
图表2是范例sag文件。Sag文件是Andes linker script generator所需要的输入文件,执行linker script generator后,输出会产生GNU linker需要的linker script。详细语法说明可以参考Andes BSP v3.2.0 User manual第12章。
我们简单介绍图表2的语法。第1行关键词USER_SECTIONS表示后面接的这几个sections都是由使用者自定义的sections。在后面的章节,笔者会介绍如何把函数指定为这些自定义sections。

1.3 sag文件转成linker script
如图表3,在cygwin下执行nds_ldsag软件,将sw-ovly.sag转成sw-nds32.ld文件。参数-o sw-nds32.ld为指定输出文件名。nds_ldsag软件可以在AndeSight 2.0.1 MCU或是BSP v3.2.0里取得。

1.4 程序里指定函数或变量放在自定义的sections
GNU ld (linker)可连结目标文件为可执行文件,排列上的最小单位是section,基本的sections为.text,.data及.bss这3个sections。为了达成分区overlay的功能,必须指定函数或是变量在自定义的sections上。在前一节里我们介绍了我们切出3个区域可以做overlay,分别是OVLY0(从0x10800000起),OVLY1(从0x10804000起)及OVLY2(从0x10808000起)三个区域。指定函数overlay0放在自定义section .overlay0里,要使用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overlay0")))语法,完整写法请参考图表4a。图表4b.是另外一种写法。

1.5 各sections的LMA与VMA
图表6,是各个section的LMA和VMA。在这个表上,可以看.andes32_init到.sdata_w的LMA从0x0~0x29dc,这些section的LMA是连续的。.overlay0与.overlay1做overlay,所以有共同的VMA 0x10800000。同样的,.overlay2和.overlay3,具有共同的VMA 0x10804000。.Overlay4和.overlay5,也有同样的VMA 0x18008000。

1.6 overlay程序的加载
前面已经介绍overlay section的sag文件写法。那么如何加载用户想要用的overlay程序呢?
请看图表7,这是overlay的执行程序代码。第5行OverlayLoad(0)表示载入section .overlay0。第6行OverlayLoad(4)表示载入section .overlay4。第7行在.overlay0被加载后,执行overlay0(),可以正常工作。

再来我们介绍一下Overlay manager的程序运作,Overlay manager即为图表7中的函数OverlayLoad。图表8列出Overlay manager代码段,主要做了两件事。一,修改mapped table _ovly_table,标示overlay section是mapped或是unmapped。_ovly_table的用途是让gdb知道目前加载的是哪一个section,使得gdb在debug时,能自动切换为正确的调试信息。
二,在程序执行时期将函数加载,函数ovly_copy是一个memcpy函数,将函数从LMA复制到VMA上。当OverlayLoad(0)执行完后,overlay0函数主体便存在于VMA上,可正确的执行。

图表9为_ovly_table的内容,要标示每一个overlay section的vma, size, lma,和是否mapped。必须要注意的一点,_ovly_table要位在一个lma等于vma的区域里

2. 调试Overlay的程序
开启自动overlay调试功能的gdb命令是overlay auto。当overlay auto开启后,对于使用者来说,与一般程序的调试方法相同。
图表8的最后一行_ovly_debug_event()的用途是让gdb能把断点加在正确的地址上,这一行要写在OverlayLoad的后面。必须要有这一行,gdb的自动overlay调试才能正常。
当用户加一个断点在被overlay的区域,gdb会在函数被加载之后(即为执行完OverlayLoad),遇到_ovly_debug_event时,自动的把断点加到overlay的地址上。
3. 参考数据
Overlay Commands https://sourceware.org/gdb/onlinedocs/gdb/Overlay-Commands.html
Automatic Overlay Debugging https://sourceware.org/gdb/onlin ... c-Overlay-Debugging
Debugging Programs That Use Overlays
http://davis.lbl.gov/Manuals/GDB/gdb_11.html
Andes BSP v3.2.0 User Manual
Chapter 12 “Linker Script Generation”

转自http://embed.21ic.com/hardware/development/201401/31003.html

网友:
挺详细的。

楼主在做这方面的内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挺详细的。

楼主在做这方面的内容?

没做,只是了解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做,只是了解一下

:) 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