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】四旋翼电源设计

楼主:
1. 设计目标
         在四旋翼中,使用的是11.1V的航模电池供电,但单片机系统、一些调理电路需要3.3V5V电压供电。本设计就是在此种需求中提出的,利用航模电池11.1V左右的输入,经过电平转换得到5V3.3V电压,如图1所示。
1 设计目标

2. 设计分析
         输入电压11.1V同输出电压5V3.3V的压差较大,如果使用线性电源,效率很低,所以需要使用开关电源来提高效率。
         3.3V电平用于MCU供电,该电源最好稳定、干扰小、噪声小,所以LDO比开关电源更好。但为了提高效率,最好是从5V得到3.3V
2 设计分析

3. 设计参数
         航模电池额定电压为11.1V,但因为电池参数、充放电波动,为了保障电源的宽范围稳定工作,在设计中将输入电压设定在8V~15V
         考虑到调理电路功耗以及3.3V电源的电流,设定5V电源的输出电流为1.5A
         设定3.3V电源电流为0.5A
即:

项目

电压(V
电流(A
输入
8——15
输出1
5V
1.5
输出2
3.3
0.5

4. 利用WEBENCH实现设计
1)开始WEBENCH设计
         登陆TI官网(www.ti.com.cn),在主页的右手边,可以看到WEBENCH设计的快速入口,因为本设置是多负载,所以点击多负载电源架构(Power Architect)按钮,如图3所示。
3 开始WEBENCH设计

2)设计参数设置
         在打开的WEBENCH设计窗口中,设置输入电源和输出参数。如图4所示,设置输入最低电压为8V,设置输入电压最大值为15V,点击添加负载,可以再增加一路负载。
         设置第一路输出电压为3.3V,输出电流为0.5A,因为选择LDO结构,所以需要勾选“LDOSupply”。
         设置第二路输出电压为5V,输出电流为1.5V,可以根据对电压的要求,设置电压纹波。
         设置好参数后,点击右侧的“提交项目要求”,即可生成项目方案。
4 设置电源参数

3)项目方案选择
         WEBENCH会根据设定的参数和要求,进行方案的生成。如图5所示,虽然本设计只有一个推荐方案,但是仍然可以看出WEBENCH对该方案的描述和介绍。
         在界面左上角,可以通过对方案成本、效率、面积来进行方案的筛选,左侧是选择的方案的效率—面积图。在右侧显示了方案的结构,由图可见,该方案与设计所需要的结构一致。
5 系统生成方案
6 方案结构
         选择好合适的方案后,点击界面右上角的“检视项目细节”按钮,可以进入该方案的具体内容查看。

4)方案具体分析
         方案具体细节查看界面如图7所示。在左侧显示着方案使用的芯片,右侧显示选中芯片的电路设计、方案各个模块的功耗、成本、面积。
7 方案具体细节

    方案的两个部分(5V部分和3.3V部分)的功耗、成本、面积对比如图8所示。
8 方案各个模块的成本、面积、功耗

5)方案分析与调整
5V产生部分,使用的是TPS563200,这是一款4.5V至16V输入3A输出的同步降压稳压器,其内部结构如图9所示。在该电源芯片内部有两个MOSFET,其中一个替代了BUCK电路的续流二极管,从而达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。
图9 TPS563200结构图

    因为手里并没有LP38691,只有LMS1587。前者是500mALDO,后者是3ALDO。虽然将其用在这里有点浪费,但并不想再重新购买芯片。所以考虑将LP38691更换成LMS1587,如图10所示。
10 更换电源芯片

         但因为LMS1587是较大电流的,所以其成本、面积较大,如图11所示。对比图8和图11可以看出,更换电源芯片后,损耗、成本和面积均有所上升。
11 新芯片功耗、面积、成本

         如果方案的各项指标都满足要求,可以点击界面右上角的“Create Project”可以生成项目(各种项目文件)。

6)项目分析
         如图12所示,在该界面中,可以对BOOM图表、原理图、仿真、文件等进行查看。
12 项目操作

          5V电源使用的是4.5V至16V输入3A输出的同步降压稳压器,同步降压结构可以进一步提高转换效率。该部分的原理图如图13所示,可见外围电路简单,设计快捷方便。
13 原理图
          5V电源的效率-负载曲线如图14所示,可见,输入电压越低,则输入输出压差越小,电源效率越高。当输出电流在0.2A以上,则效率可以达到92.5%以上。
14 5V电源效率

   5V电源输出电压纹波如图15所示。当负载越大,纹波越小,并且纹波处于15mV以下,可见输出电压质量很高。
15 5V电源纹波

          3.3V电压输出电路选用的是LDO LMS1587,该电源模块具有3A输出能力,其电路原理图如图16所示,可见外围电路也是很简洁。
16 3.3V电源原理图

    LDO的电源效率和输入输出电压直接相关,约为输出电压除以输入电压,效率曲线如图17所示。但一方面因为压差低,效率还一般;另一方面因为需要噪声小、稳定性高的电源给MCU芯片供电,所以只能牺牲一部分效率来获得可靠性。
17 3.3V电源效率

    3.3V电源输出电压纹波如图18所示,对比5V电源的电压纹波可见,3.3V LDO的输出电压纹波并不会随输出电流的大小而改变,一直稳定在12.7mV.这也是LDO的特点之一。
18 3.3V电源输出电压纹波

7)文件下载
         在界面的右下角,可以下载该项目的各种文件(设计报告、PCB、原理图等),如图19所示。
19 项目文件下载。

5 电路原理图和PCB
    1)原理图
          图20为利用WEBENCH下载的5V电源原理图。原理图很清晰,但布局有点散,不紧凑,不利于阅读和观赏。

图20 WEBENCH下载的5V电源电路原理图

          参考WEBENCH的电路原理图,自己封装相关元件,重新绘制原理图,并且根据实际需要增加端子、测试点等,如图21所示。

图21 修改后的原理图

      2)PCB布局

         WEBENCH自动生成的PCB如图22所示。该PCB布局较大,由图中测量可知,仅这个5V电源的设计就有近5cm*6cm。很大一部分面积是没有多大作用的。输入输出端子距离为3.81mm(51mil),如果以为是2.54就糟了。

        但从该布局中可以看出,高频开关环路面积很小,即输入-MOSFET-电感-输出-MOSFET环路面积很小,这可以减小EMC。

图22 WEBENCH下载的5V电源PCB

         结合WEBENCH的PCB布局特点,经过调整,并将3.3V电源也增加在板子上,画出的PCB如图23所示。面积相对于WEBENCH导出的5V电源PCB板略小。该设计板可以选择由单输入得到5V和3.3V,也可以选择由一路输入得到5V,另一路输入得到3.3V,为后面的拓展使用提供便利。

图23 调整后的PCB布局

6. 实物
       做出的PCB板子正面如图24所示,反面如图25所示。

图24 作品正面

图25 作品反面

         焊接出来用于调试的成品如图26所示。

图26 作品焊接成品

7. 存在的错误

       在调试过程中,发现3.3V这一路输出一直不对,更换反馈电阻也输出不对。最后分析datasheet,发现是在做元件封装时,将引脚顺序搞错了。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使得板子布局错误。如图27所示。

       LMS1587的1脚为ADJ,2脚为输出,3脚为输入,我却在自己做封装时将1脚做成输入,2脚做成ADJ,3脚输出。

图27 PCB布局错误的地方

        发现问题后,自己又重新绘制了PCB,如图28所示。

图28 错误修改后的PCB

8.调试数据

          使用测试板进行上电调试,记录数据如图29中表格所示。

          3.3V电源测试时使用的是板上的5V电源供电,即:11V—>5V—>3.3V.

          由此可知,5V电源效率最高可达93.27%,与WEBENCH设计中最高效率95%还是有一点差距,分析原因:一方面是自己做工、PCB布局等不理想;另一方面也可能测试环境不够科学。
图29 测试数据记录表(可观看视频)

         5V电源的输出电流——输出电压曲线如图30所示,可以看出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很好,输出电压并没有因为负载产生大的波动。
图30 (5V电源)输出电流—输出电压曲线

         5V电源的负载电流—效率曲线如图31所示,可以看出,电流较大时效率较高,电流较小时效率略低。
图31 (5V电源)负载电流—效率曲线

5V电源的输入电压—效率曲线如图32所示,可见输入电压较低时,输入输出压差小,效率高点;输入电压较高时,输入输出压差低,效率有所下降。
图32 (5V电源)输入电压—效率曲线

3.3V电源的输出电流—输出电压曲线如图33所示,可以看到该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同样很好。输出电压并没有因为负载的变化而产生大的变化。
图33 (3.3V电源)输出电流—输出电压曲线

     3.3V电源的输出电流—效率曲线如图34所示。可见,输出电流越大,效率越高。但因为5V转3.3V部分是LDO,效率不高。所以最高效率只达61.18%。
图34(3.3V电源)输出电流—效率曲线

9 测试视频链接:

           如果打不开,可以进入链接: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I3MzYwODQ1Mg==.html

10.作品总结

        1)电源输入电压范围宽,测试了8V~15V输入均能正常工作;

        2)5V电压输出稳定,无论是调节输入电压还是调节负载,5V输出都保持稳定;

        3)设计中,5V电源额定输出电流为1.2A,实际测试时,输出电流达到1.96A,电源仍然保持正常、稳定工作。

        4)3.3V电源由11V—>5V—>3.3V得到,不同负载下输出稳定;

        5)设计中,3.3V电源额定输出电流设定在0.5A,但实际测试中,输出电流达到0.7A仍然保持稳定输出。

        6)虽然压差很大(11.1V输入,5V输出),但5V电源效率最高仍可达93.27%,与WEBENCH设计中计算的95%有差距,电源还可以进一步优化。

        7)3.3V电源为LDO,效率不高,最高只有61.18%。但牺牲效率得到稳定、快速性好、噪声小的电源用于MCU供电也是值得的。

       总的说来,本次设计是一次对WEBENCH的进一步熟悉和使用,增加了对WEBENCH掌握。但粗心大意将3.3V电源的PCB封装弄错了,为设计增加了一个污点。但这却让我知道了自己的不足,为今后更细心、更好的设计打下基础。

11.使用WEBENCH的感受
        1)设计电源、滤波器、放大电路、LED驱动等都很方便快捷。

        2)不需要自己去查找元件,可以根据推荐使用元器件,并且可以生成BOOM列表。如果自己对某个元件不满意还可以进行自主更换,使得设计非常自由。

        3)WEBENCH可以进行电路仿真、热仿真,对电路方案的成本、损耗、大小也有计算,方便项目设计开发。

        4)资料很丰富,设计项目完成后可以生成设计报告、原理图、PCB、仿真文件等,极大地方便了设计工作的开展。

        总的说来,WEBENCH将会是工程师们的好助手,好工具。它加快了工程师的设计节奏,减少了一些设计阶段的额外花费、时间、精力。除了强大的电源设计,滤波器设计、时钟设计也是对工程师们的一个巨大诱惑。使用WEBENCH可以大大节省设计时间、减少设计出错率、节省设计费用......

        可能现在使用WEBENCH的人还并不是特别多,但好用的东西肯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,我也会向身边的人推荐WEBENCH。

12. 对WEBENCH的建议
         1)元件封装导出不方便,不能直接得到Altium Designer原理图和PCB封装。虽然可以在TI公司下载封装文件,但只能下载.bxl文件,还需要使用Ultra Librarian 读取器软件进行转换,比较麻烦。另一方面,转换得到的原理图模块都做得很大,影响原理图布局美观性。所以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手动封装。我认为使用AD进行PCB制作的人很多,为什么不在网上直接提供PCB元器件库文件下载呢?或者在WEBENCH的设计中,提供该设计包含的元器件的PCB元器件库下载,一步到位,不需要再次转换的。

   2)对于传感器的设计、时钟设计等好像还没有像电源设计这么完善,设计的可以产生的下载资料很少。

   3)界面有时候比较慢,可能是计算量很大,但还是有点影响使用感受。

网友:
厉害 厉害学习了 Ti这个工具还是蛮好用的

网友:
该点赞时就点赞!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