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】基于LMR12010的电池降压电路设计

楼主:
一、需求分析

本科的同学在做智能车设计电路图时,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比赛规定的智能车电池为8.2V充电电池,其满电量下电压可能有接近8.5V,而放电将近结束时,电压可能降落到7V左右。除电机驱动部分外,系统控制板的元器件需要5V3.3V电源,所以需要设置降压电路。

往常的做法是,使用LDO直接降压,这样做有两个明显的缺点:1.效率很低,如果8V直接降落到3.3V,则实际效率仅仅有41%左右;2.当电流比较大时,LDO发热严重。可以计算,如果8V直接降落到3.3V,电路大小在300ma左右,则LDO上发热功率为4.7*0.3 = 1.41w,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发热量,往往使得LDO变得很烫很烫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,常常使用5V输出的LDO将电池电压降落到5V,再通过3.3V LDO将电压降落到3.3V,但是其实只是分散了发热,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

我考虑的解决方案是,通过开关电源将电池电压降落到5V,解决板子上5V供电元件的供电。同时,再经过3.3V LDO降压到3.3V供给3.3V器件使用。

系统控制板上3.3V供电的核心元件是MCU,其对电源要求比较高,因此使用具有很大纹波抑制比的LDO。这样有助于提高MCU工作的稳定性。对于5V供电的器件,如果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比较小,加上去耦电容的作用,同样可以实现器件的稳定运行。

二、具体要求

  • 要求在智能车电池的放电周期内,开关电源模块能够提供宽范围的电压输入允许条件,可以稳定输出5V电压;
  • 考虑到一定的裕度,要求该开关电源可以提供至少0.5A的稳定输出电流;
  • 考虑到5V电源输出要直接供给部分芯片工作,要求电源稳定性要好,输出纹波应该小于50mv;
  • 电源效率应该高于80%;
  • 要求该电源可以稳定工作,同时尽可能减小体积。

三、参数确定

参数名称

设计要求
输入电压
7-10V
输出电压
5V
稳定输出电流
0.5A
输出电压纹波
小于等于50mv
电源连续工作时间
大于3小时
电源体积
尽可能小
四、WEBENCH工具使用

WEBENCH工作在TI官网首页打开。
在网页右下角,可以找到WEBENCH工具窗口。这里,具体使用流程如下:
输入电源要求
在步骤三中,确定了电源的详细参数要求,这里,直接输入参数即可开始设计:
选择解决方案
选择开始设计后,WEBENCH提供了总体解决方案的选择。很多网友的帖子也有说明了,分别是集成元件,集成芯片和控制器方案。开关电源属于基于集成芯片,同时需要一定的外部期间支持工作。这里,选择integrated解决方案。
芯片选型
选择integrated方案之后,WEBENCH给出了多种可选方案,这里,可以观测成本、bom面积和输出纹波等多种参数。可以看到,这里列出的大部分方案均可以满足设计要求。为了加快设计,这里选择了ti样片中允许申请的芯片LMR12010完成设计。在确定方案后,我就抓紧时间在ti官网申请了该样片。
WEBENCH工作空间内容分析
之后,可以点击进入WEBENCH设计工作空间,这里包含了多种内容,按照关注程序,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。
原理图设计

这是一个buck电路,电路也是常见的类型。输出电压的确定通过调节反馈电阻的分压比实现。
这里非常奇怪的是,我看到BOOST端口竟然需要一路额外的5V供电!幸好,仔细分析datasheet以后,我发现这个并不需要,可以使用输入电压直接对boost端口供电。

TI提供了该设计的layout参考,对于开关电源,layout往往起到了决定成败,决定性能。例如,对于SW端口的二极管和电感等,应该距离该引脚比较近。这是因为,SW的开关频率往往很高,LMR12010的开关频率可以达到1.6MHZ,如果距离二极管或者电感距离比较远,则高频信号在PCB传输过程中会有很大的阻抗产生,甚至可能因此直接导致设计的失败。还有,电源路径走线应该保证宽度。

工作点参数

设计的电源有纹波和效率的要求,可以参考一下参考点的运行参数,看一下是否合乎要求。

关注一下纹波:咳咳!!!竟然只有1.4mv,似乎给单片机供电都没问题了,这也让设计电源的我压力很大,我的电源纹波是多少呢。。。
再有效率:工作点下,效率为87.8%,满足我们的设计要求。

五、自行设计原理图与PCB

因为在WEBENCHboost管脚供电我选择了电源直接供电的方案,因此我重新绘制了原理图和PCB,这里展示给大家。

原理图参考了ti的设计,但是boost供电通过电源电压直接提供。

PCB layout同样参考了ti的设计,但是考虑到自己焊接方便,我采用了0805封装的元器件,和7*7的电感。PCB设计如下,为双层板设计:

正面展示:

底面展示:

3D展示(嘿嘿,漂亮吧!)

六、实物展示
准确的说。。是顺丰快递延误了,所以俺的板子才做好。。

不过板子做的比较小巧~~

对比一下硬币的大小~~

七、性能测试

八、视频展示
http://v.youku.com/v_show/id_XMTI3MzY1MDU5Mg==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