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晒出我的WEBENCH得意之作]基于WEBENCH的FPGA+DSP设计供电电源设计

楼主:
使用webench为FPGA+DSP设计供电电源 1 设计目标:针对图像变换和高速图像帧处理应用,同时为了方便扩展和驱动定制化的LCD屏幕,采用FPGA+DSP的方案来实现项目的需求。 FPGA采用FPGA AlteraCyclone V SX系列 5CSXFC5D6F31I7N,需要提供的电源电压有:1.1.V 2.5V 1.8V 3.3.V和1.2V,且1.1V属于核心电源电压,需要先上电 而对于TI的C6000系列DSP TMS320C6454BZTZ,需要的电源电压有1.8V 1.25V和3.3V,且满足以下时序: 针对以上设计需求,采用成熟的方案和设计分析,在ti的webench设计工具中,可以方便实现时序设计、器件选型、功率分析、参数特性仿真、热仿真、电路原理图输出、物料bom清单输出,器件替换选型等各种与电路设计相关的需求。 2 设计过程2.1 第一步在ti官网上打开TI WEBENCH(首先要登录注册的ti官方账户,否则不能正常使用TI WEBENCH),输入设计参数,选择FPGA up选项 2.2 第二步 参数设置 FPGA参数选取 DSP型号和参数选取 参数设置截图 2.3 第三步 提交项目要求,生成设计2.4 第四步:项目优化,选择最佳的解决方案,创建webench项目
点击下一步,检视项目细节 2.5 第五步: 检视和编辑项目设计,可以选择替换型号,查看面积等参数在检视/编辑页面中出现的饼图让用户可审视系统中每个电源对功率耗散、BOM价格和大小的贡献,通过点击个别电源,用户可了解更详细的数据,并且也可在需要时点选 "Alternate Solutions"替代方案标签来拣选另外的电源供应解决方案。用户可判断出该电源是否问题的根源,从而作出修正。例如,当某电源导致方案的尺寸过大,用户在情况许多下可选用较为细小的解决方案。
查看成本,功率 面积 选择替代电路,对比效率等参数 2.6 第六步:点击create project,生成最终设计项目架构缩略图,系统框图则会显示在画面的左边,每一个电源供应设计中的功能区块都可被点选存取。 项目架构缩略图 调整视图 项目优化调校 项目设计图表 设计原理图 设计详细信息 工作数值缩略图 材料清单缩略图 整个设计输出文件选项视图
2.7 第七步,查看各种参数选型,工作数值,各项参数,包括输入输出参数,效率,频率,占空比,开关损耗等参数项目设计中单个输入输出器件的图标,可以分别查看每一个器件的图表。 可以对项目的设计进行优化,等待系统加载 优化加载结果 针对每一个器件可以进行设计仿真 执行仿真开始,仿真时间少于8分钟 仿真进度 2.8 第八步:输出设计清单,还可以替换物料,给出很多选择
2.9 第九步:输出设计文件输出cadence文件 打印报告,生产pdf 分享设计结果,被分享的人可以直接查看设计结果 若有任何疑问,可以点击help,针对遇到的问题可以查找解决方法 2.10 查看webench的时序设计实现: 设计的上电时序控制lm3880 设计的上电时序控制原理图
2.10 实际测试:
3.3V测试
2.5V纹波测试 1.8V测试 1.1V测试
上电时序: 3 总结:
根据选择要设计的选项,然后通过输入一些必要的数据就可以产生多个不同的设计方案。同时在WEBENCH界面里,不但设计简单,界面直观明了,针对厂家的器件预定义了特性,同时还提供了对BOM成本和面积与效率等的优化选项,同时还能对器件封装等进行选择,针对不同的要求可以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方案。在选择了确定的方案以后,就会生成一个电路原理图,然后尽可以进行电路的各项电气特性分析,电流输出,温度特性热力分析并能生成封装库和原理图等设计文档,还可以订购器件,分享设计结果等,十分方便高效。 而对于每一个器件的潜在负载,WEBENCH工具将自动填入该器件的特有电源要求,并且找出合适的核心和输入/输出选择,检讨负载的要求和根据供货商提供的电源数据调整输入,并且在有需要时添加其它的负载,同时使用调校优化旋钮以微调最终设计,通过转动旋钮去微调建议中的电源设计,只消数秒便可缩减尺寸、提高效率或降低系统的整体成本。 同时通过分析仿真,优化设计,一次到位设计实现,减少不必要的反复过程,降低设计成本,是一款硬件设计工程师不可或缺的电源设计工具! 另外WEBENCH还支持单路电源、LED、LED Arichitect、power arichtect、FPGA、 hot swap、simple swticher、滤波器、时钟、负载转换、接口、ddr电源和时序等13种类的电源设计,丰富了设计选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