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工具的问题,前两天用iar写msp430,结果各种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存在这样...

楼主:
最简答的一点(1)iar调试时设置断点有时候会失败,而且不能取消
(2)调试时无法进入函数调试,而且有时候点单步运行会全速运行。。。

网友:
之前一直用的CCS,不过比较多人用的iar,所以最近也在适应,没想到有这些奇怪的问题。。

网友A:
我用CCS,不熟悉IAR,帮不了你…
其实工具用的顺手就好,没必要纠结哪个用的人多…

网友B:
IAR好像不能同时设两个端点,一般要取消前一个才能设下一个,至于无法进入函数的问题我没遇过,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,我用的蛮好。

网友C:
只能设置一个断点,设置多了就会出错

网友D:
IAR你用哪个版本的,这个断点的设置,在设置好,我记得好像双击就可取消断点。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,好像我这个版本的iar没有遇到过。我的是5.30的

网友E:
如楼上所说,断点的设定双击下就可以完成设置or取消,无法进入函数调试?那你是用的调试的那个功能?step into ? step out ? step over ? 不好判断是那个环节出错

网友F:
的确,在IAR for 430中断点不能太多,我估计你程序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用CCS,不熟悉IAR,帮不了你…
其实工具用的顺手就好,没必要纠结哪个用的人多…

因为同学用的iar,一起做个东西方便一些,在ccs下都正常的弄到iar下就各种问题orz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AR好像不能同时设两个端点,一般要取消前一个才能设下一个,至于无法进入函数的问题我没遇过,可能是你程 ...

我是设置了好几个断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只能设置一个断点,设置多了就会出错

那好吧

网友G:
引用 网友D:
IAR你用哪个版本的,这个断点的设置,在设置好,我记得好像双击就可取消断点。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,好像我 ...

断点双击设置取消我是用过,版本是6.30.1的,会不会是我同时装了iar for arm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如楼上所说,断点的设定双击下就可以完成设置or取消,无法进入函数调试?那你是用的调试的那个功能?step i ...

step into进不了!!!有时候单步都有毛病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的确,在IAR for 430中断点不能太多,我估计你程序有问题吧

强仔都这么说了
怎么说我在ccs下运行正常,然后和同学的iar工程拼在一起就死了…暂时不熟悉iar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断点双击设置取消我是用过,版本是6.30.1的,会不会是我同时装了iar for arm的问题

你的意思是两个软件会有冲突?keil的话,我之前有安装过keil for 51 和keil for arm,keil的话,两个软件同时存在没有问题。你如果安装iar for msp430 和 iar for arm,建议不要安装在同一路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强仔都这么说了
怎么说我在ccs下运行正常,然后和同学的iar工程拼在一起就死了…暂时不熟悉i ...

各IDE的程序移植还是要有问题有注意些的,不是完全一样的,不可以硬把i不同的IDE工程拼在一起,还有如上楼所说不同芯片版本的额IAR不要装在一起,有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,这个我曾经试过的

网友:
之前IAR ARM与IAR MSP430装在一起,ARM、430编辑编译程序代码都没有问题,不过就造成了Jlink 无法下载的问题。
调试的时候遇到怪异的现象的时候,可以将程序的优化等级调整为None,对于Keil应该是Level 0。然后重新编译下载代码在进行调试。
其实对于断点设置数量问题,一般硬件支持断点数量多,2-3个,具体要看具体芯片了。还有就是要看你的程序是烧在FLASH还是RAM中,要是RAM中可以支持更多的软件断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