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驱动继电器问题

楼主:
呃,怎么开头呢,今天看到一个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,然后大家讨论下。在此求教,单片机怎么驱动继电器好呢,是直接线圈接单片机还是怎么样呢,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,讲一讲你们经常用的驱动方法和做的哪些保护措施,最好还可以记讲讲为什么要这么做,小白谢谢大家啦~~板凳已搬好,坐等大神!

网友:
一般好像是隔离电源,光耦、三极管等驱动。
那么直接用三极管驱动行吗?

网友:
MCU基本上没有能力直接驱动继电器,至少绝大多数MCU无法驱动绝大多数的继电器。正确的方法是加驱动,晶体管、MOS管、专用的驱动IC等都可以,负载较大则必须隔离。

网友:
因为MCU的IO的电流太小而无法驱动继电器,所以一般是用三极管来驱动。这个你可根绝你的单片机的型号,还有参考于百度的一些典型的接法

网友:
一般要隔离的。看你的负载情况。

网友:
光耦,三极管,百度……

网友:
常用手段光耦隔离+三极管扩流 线圈包并接二极管 抑制反向电动势

网友:
继电器这个简单,你做几个实验试一下,问清楚你继电器型号各项参数,不是做产品就没那么麻烦.

稍微复杂一点就是怎么能在闭合状态省点儿电,记得以前有个贴给过一个原理图,闭合一段时间后就自动减少电流够维持就行了.

网友:
不知,楼主最后搞定了吗?期待分享。。。

网友:
最常用的就是使用三极管驱动,还有在驱动几点起的时候一定记得加上一个钳位二极管,防止断电瞬间将电路烧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