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pic,不知道怎么设置配置位,pic24H64FJ306

楼主:
看了数据手册,没怎么看懂。如果我把引脚设置成最普通的I/o口,应该怎么设置配置位?芯片为pic24H64FJ306.各个端口的默认设置又是什么?

网友:
错了,是PIC24FJ64GA306

网友A:
默认是模拟端口,需要先初始化成数字IO,官方有中文版的手册可以下载仔细阅读阅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默认是模拟端口,需要先初始化成数字IO,官方有中文版的手册可以下载仔细阅读阅读

恩,应该还有比较器,看门狗,I/O口方向,目前就只知道这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