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8s103的机器周期

楼主:
我用的是stm8s103芯片,主时钟是内部时钟设置为16MHz,CPU时钟也是16MHz,请教一下:一条这样的语句asm("nop");执行需要多长时间?编译环境是IAR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啊   理论上是1/16吗

这个你可参考datasheet了,我没有仔细看哦

网友:
应该是1us吧

网友:
为什么呢

网友A:
stm8好像是3级流水线,这个汇编怎么计算机器周期就不知道了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stm8好像是3级流水线,这个汇编怎么计算机器周期就不知道了呢

谢谢啊   理论上是1/16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你可参考datasheet了,我没有仔细看哦

好的  谢谢啊

网友:
恩恩,碰到这种问题,建议你先百度下,有些博客或者别人会有相似或者相同的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