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V的移动电源,万用表测得到为3.6V,为什么?

楼主:
1.我有一块5V的移动电源,需要作为某个电路板供电。我测其电压输出,只有3.6V,这是什么原因?
2.是不是移动电源在充满电的情况下输出为5V,当电量逐渐消耗的时候输出电压逐渐降低?那降低后(比如降到3.6V)能不能给手机充电?会不会能充,但是充的蛮?

网友:
所谓移动电源,里面装的锂电池,锂电标称电压为3.7V,满电电压为4.2V,锂电外加充电保护和5V升压电路,就做成了移动电源。
有升压电路,移动电源正常情况下始终是5V才对。
输出3.6V 应该是升压电路有问题。直接给出的电池电压,并且是欠电压。

网友A:
升压电路也是开关电源,会自动稳压的。你这个情况很像是升压电路没有工作,锂电池直接通过二极管输出了。

网友:
我觉得你的这个问题,如果我用自己的话来描述不一定给你描述的很清楚,我建议你看下如下网址的说明,我想你了解的更加清楚一些:
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3OQipL61_9HfplCeXHu

http://jingyan.baidu.com/article/c910274bdb303ecd361d2d2b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升压电路也是开关电源,会自动稳压的。你这个情况很像是升压电路没有工作,锂电池直接通过二极管输出了。

赞同,应该是坏了

网友:
很明显,坏了

网友:
也可能是正常的。

有的电源设计为自动开关的,这个开关只提供升压电路的工作与否,

当接上负载后,升压电路工作,而没有负载时,开关电路不工作。

按这样想,用万用表测量时,因为其内阻很大,认为没有接上负载。这时的升压电路不工作,所以,……

网友:
不能给手机充电,3.6V太低了。如果,连不连电路板,都是3.6V,那移动电源恐怕是坏了。

网友:
去看看电路知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也可能是正常的。

有的电源设计为自动开关的,这个开关只提供升压电路的工作与否,

当接 ...

我用这个移动电源充手机居然是可以的,也就是它内部设计就是这样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C:
请教下您的观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下您的观点!

我的观点跟楼上几位可能不太一样。首先我假设你的电源是好的,因为坏了的情况就太多了,没有讨论的意义。如果你的电源是好的,那么以电路的观点来看,无非就是内阻的问题与外围电路阻抗的问题。就这么两个模型。简单明了,而且有电路的十分成熟的理论依据,对吧。

网友:
有可能含有很多的直流交流成份,直流电压最高部份是5伏,但表是量不出来的,示波器可以测现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