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LPC800】终于顺利解决win8下flash magic下载问题

楼主:
不知道拿到板子的亲们用起来没

为了用这块板子特意去买了根usb转ttl的线,可惜下载没成功,具体过程如下:

1 首先按住ISP按钮上电

我试过只用usb转ttl上电烧录的,和usb转ttl,还有usb端usb线同时上电两种情况,电源灯是都亮的,可惜都没成功

2 其次程序,我用的例程,编译生成hex文件

3。打开烧录软件

选择芯片型号,端口,波特率(我9600的和115200的都试过了),hex文件路径,然后开始烧录

开始还觉得满顺的,一样嘛

结果没成功

考虑过可能tx和rx端口线得换下

结果还是错的,波特率也改过试过,

具体倒腾过程请见下面楼层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。。。。。此乃最终添加。。。。

这里给出我最终解决方案:

1.升级你的flashmagic吧,太老的版本可能无法在win8上用的,我下了个7.45版的就可行了

2.注意rx,tx的连接,不同厂家卖出的ttl转usb引脚标示可能是相反的,也就是说板子上RX不一定接ttl转usb上的TX,板子上TX不一定接ttl转usb上的RX.我买的这个ttl转usb的就与这相反,板子上RX接的ttl转usb上的RX,板子上TX接的ttl转usb上的TX,所以,没下载成功的亲们请换下试试

3.波特率115200是可以的,所以请放心吧亲

网友A:
可能与你的Win8有关系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能与你的Win8有关系。

你也是直接按isp按钮上电的么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也是直接按isp按钮上电的么?

对。还有如果下载的程序改变了GPIO功能,禁用了RST功能,那么就需要先断电,然后按住ISP在上电,才能进flashmagic的ISP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。还有如果下载的程序改变了GPIO功能,禁用了RST功能,那么就需要先断电,然后按住ISP在上电,才能进fl ...

我在找原因啦,我在想是不是硬件连接有问题
mini usb线是上电的,ttl转usb也上电
我在想ttl处连接有无问题

板子上总共就接这四根线,GND对应ttl板子上的GND,VCC对应ttl板子上的5V,TXD对应ttl板子上的RX,RXD对应ttl板子上的TX,没错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。还有如果下载的程序改变了GPIO功能,禁用了RST功能,那么就需要先断电,然后按住ISP在上电,才能进fl ...

而且,对于板子签名是可以读的

这说明连接应该是没问题的吧

结果下载却失败

失败提示如上

而且这还是每次ISP按下后第一次上电时的第一次访问该签名才可以,从第二次起也无法读签名,提示错误如下: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在找原因啦,我在想是不是硬件连接有问题
mini usb线是上电的,ttl转usb也上电
我在想ttl处连接有无 ...

如果TTL的VCC连接了,miniUSB可以不接,它只是USB供电。

网友:
你不要连接miniUSB,然后按住ISP在连接TTL的VCC上电试试。不然芯片并没有真正复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