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张图让你明白共模电压 (VCM) 与输出电压 (VOUT)的关系

楼主:
工程师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理解神秘的共模电压 (VCM) 与输出电压 (VOUT) 比较图。尽管 VCM 与 VOUT 形状经常会因器件及设置配置的不同而不同,但最常见的形状则如图 1 所示。
随着 VCM 接近电源电压,内部运算放大器的输入/输出限制会限制器件的 VOUT 范围。因此,所应用 VCM 的输出摆幅通常取决于内部运算放大器拓扑、电源电压、增益以及参考电压。
1. INA114 的共模电压与输出电压范围比较
图 1 中产品说明书图表的测试条件是 VS = ±15V,VREF = 0V。
很多应用都需要不同的工作条件,因此需要定制的 VCM 与 VOUT 比较图。精确的 SPICE 模型和 TINA-TITM 测试电路可生成这些图表,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。
图 2 是一个 TINA-TI 测试电路,可生成 INA114 的 VCM 与 VOUT 比较图。您可在这里下载仿真文件。如果您还没有安装 TINA-TI软件,可在这里安装。
2. 用于生成 VCM 与 VOUT 比较图的 TINA-TI 测试电路
“CM”源可生成一个 1Hz 共模信号,峰至峰幅度等于两个电源的整个范围。
“DM”源和两个非独立源 VCVS1 与 VCVS2 可生成由该器件放大的差分输入信号。我将“DM”幅值设定为 600mVpp,以防止输入明显超过电源电压。
为测试该器件的输出极限,我通过将 R1 设定为 1.02kΩ,选择 50V/V 的增益。通过 1 秒瞬态分析得出了图 3 中的图表。
3. VCM 与 VOUT 的瞬态分析
注意,随着 VCM 接近电源电压,VOUT 将接近零。为了使瞬态分析看起来更像产品说明书曲线,我使用后处理器的 XY 绘图特性绘制出了输出电压 (X) 与共模电压 (Y) 的比较图。图 4 中的图表表明:在这些测试条件下,仿真图表与 INA114 产品说明书曲线关系密切。
4. INA114 TINA-TI 仿真图表(左)与产品说明书图表(右)
通过使用或修改该 TINA-TI 测试平台,不仅可快速评估 SPICE 模型 VCM 与 VOUT 特性比较的准确性,而且还可仿真改变工作条件的效果,如图 5 所示。
因此,下次您对仪表放大器感到困惑时,请务必考虑一下应用的工作条件如何影响器件的VCM 与 VOUT 比较图。

网友:
共模成份必然造成调幅型失真,共模抑制比不良就会加上共模串扰失真。

网友:
看不懂啊

网友:
不明白,为什么共模电压过大会导致输出直接为零呢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百度了一下,仪表运放的输出电压主要会受到输入级运放饱和的限制。当输入共模电压过大时,信号在输入级就饱和了,相当于差分级的输入电压相同,因此仪表运放的总输出为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