数码管的动态显示

楼主:
6芯积分
L1:         LCALL  显示
            LCALL  查询                ;查有无键闭合
            AJMP   L1

查询:       .............
           LCALL  显示                 ;去抖动
           .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    RET

显示:    ...........
            LCALL  延时
             .................
             RET

延时:     MOV    R7,      #50
DL3:        MOV    R6,      #200
DL4:        DJNZ   R6,      DL4
            DJNZ   R7,      DL3
            RET
END

有一到五位数码管,动态显示
这是一个模块,但是老是闪烁,请各位大神帮我改一下,让数码管能够正确显示,无论是显示一位还是显示五位,都不再闪烁

网友A:
好像要你的芯币呀,就是不会呀

网友B:
你的延时太长了吧? 200个r6循环,*2,再乘以50   (200x12+2)x12x50 这是51=12个时钟周期的时间,如果1T还差不多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延时太长了吧? 200个r6循环,*2,再乘以50   (200x12+2)x12x50 这是51=12个时钟周期的时间,如果1T还差不 ...

如果我把他设置小一点,就看不到显示了,按下的时候才显示最高位那个数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像要你的芯币呀,就是不会呀

为什么?

网友C:
数码管的动态显示依靠的是人的时间暂留,当闪烁频率大于50Hz的时候,人眼就分辨不出来,扫描频率过高,在每个数码管上显示的时间太短,亮度不够,太低,会出现闪烁感

建议延时值10ms左右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数码管的动态显示依靠的是人的时间暂留,当闪烁频率大于50Hz的时候,人眼就分辨不出来,扫描频率过高,在每 ...

恩   好 ,请问proteus中  我头像的那种键盘,是怎么连线的啊?可以全部连IO口么/
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恩   好 ,请问proteus中  我头像的那种键盘,是怎么连线的啊?可以全部连IO口么/
??

建议你这个问题重新写一个帖子问一下,你说的这种连线在实际中很浪费单片机的IO口
proteus装过没用过,看同学在上面调试过程序,调通了,然后下载到开发板上还是有问题

建议你也直接用开发板做实验,更容易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