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态电容介绍,日系台系电容区别

楼主:
现在板卡上都是固态电容,会分牌子就行了,一般来说日系好于台系

尼吉康株式会社于2009年收购了富士通多媒体部品(苏州)有限公司(就是富士通生产电容的子公司),公司更名为日科能高电子(苏州)有限公司,公司LOGO换成了FPCAP,电容上也改用FP标志。
虽然现在不能叫富士通电容了,应该叫FPCAP电容,但我怕有人反应不过来,所以下文均称为富士通。
由于收购,现在评测好多混淆的,有的会说富士通、有的会说尼吉康,看下电容上的标志,是FP的就是富士通。

L8系列,性能也属中等,比尼吉康LF系列略强一点,分耐久2000小时和5000小时型号。Part number 后缀有5K的即为5000小时型号。

三洋电容
老牌日厂,产品以性能优异著称,现被松下收购。
固态电容以OS-CON品牌推出,聚合物电容(钽电容)以POSCAP品牌推出。
紫色、SEPC系列,耐久2000小时。
技嘉主板爱用三洋和日化NCC,从B75开始的大多数主板都是全板采用三洋或日化NCC的电容。(不一定用哪个,看批次,即使同一款主板也有两种情况)
也有少数技嘉板例外,如H77-DS3H、Z77-DS3H,全板台湾钰邦电容。(话说这中间的S是什么意思?缩料的首字母?)
▼日化NCC
日系一线大厂,产品性价比较高。
浅蓝色,直插电容有扁“口”标志,贴片电容系列上则没有。E***、F***表示系列。
除了上面提到的技嘉用,微星也用日化NCC,微星Z77-GD系列及以上的高端主板,CPU供电部分为松下铝聚合物电容,其余为NCC电容
▼直插电容常见的是PSF系列(5000小时);
▼贴片电容常见的是PXE、PXF系列(2000小时)。
★台系电容:
▼台湾钰邦
黑色、5K系列,标志很醒目“C中间加一点”
▼香港万裕
总部在香港,公司名叫万裕,电容品牌是SAMXON(音译为三信),一般称为万裕电容或万裕三信电容。研发实力不错,东西也还行。
万裕还有高端产品:高分子铝固态电容,以X-CON品牌推出。
▼X-CON品牌:浅蓝色、UER系列,性能很一般。
微星B75、H77、Z77A-GD55以下的Z77主板,均全板采用此电容。
▼X-CON品牌:粉红色、ULR系列,性能跟尼吉康LF差不多。
A卡公版卡就是用ULR,你会在很多A卡上看到此电容。
▼SAMXON品牌的固态电容现在很少见了,特点是字母下面有一横杠。
▼台湾立隆
深蓝色OCRZ系列
N卡公版卡指定电容品牌,Titan也不例外

钽电容
堆料的象徵
现在板卡上用的都是片式钽聚合物电容器,寿命是传统固态电容的8倍,由于钽元素的特性,高温下稳定性更好,ESR更低,在极限超频时仍能提供优质的供电。
▼那什么是Hi-c高导聚合物电容呢?下面这张图,能看明白吧。
Hi-c电容包括钽聚合物电容、铝聚合物电容,区别在于阳极材料。
▼铝聚合物电容 比 钽聚合物电容便宜、性能也差些,但还是好于传统固态电容的。
来看两个常见的钽电容吧
▼美国KEMET基美 T520系列(阳极横杠处有KO字样)
KEMET基美在钽电容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, T520系列也是性能优异。
26颗扎眼的基美 T520,再加上3颗昂贵的富士通SuperML去耦电容,索泰至尊疯狂堆料的象徵。

网友:
现今世界上电容做得好的都是日本牌子,国人要努力啊!
1.黑金刚 CHEMI-Con,占世界22%
2.nichicon,占世界17%
3.红宝石,占世界13-14%
4.松下,占世界10%
现在就连世界第5 ELNA也是日本的,在大电解有不错表现的日立,在安规电容上又有OKAYA.贴片电容又有村田和TDK,所以电容可以说日本人的天下.
以下说说各个牌子的优势,
先说老大,黑金刚,又叫做嘉美工,英文名叫做CHEMI-Con,质量和性能都是非常不错的,特别是兼并了MARCON和Sprague等知名厂商实力大增,技术上有优势.当然价格也很高,几乎是所有常规电容中最贵的.他在急充放电容,铝电解电容,薄漠电容均做得不错.主要的客户有艾墨生,华硕,台达,航嘉等,还有一些中国的军用产品生产企业,具体名字不宜透露.
老二nichcon不是我所推从的,虽然他的价格比较便宜,但是在质量上实在不怎么样,戴尔就差点死在它的手上,所以你可以认为在的销售量是它的价格在支撑着的.而且在价格全面低于黑金刚的情况下销售额仍然无法超越黑金刚,质量上小电解做不过红宝石的,大电解做不过日立的,整体上无法和黑金刚比较.在高端电容里面是比较差的一个.
老三红宝石Rubycon,他在大陆地区很有知名度,主要是因为他进入中国比较早,红宝石在小电解上表现是不错的,其他的电解也还可以,红宝石的价格也比较高,跟黑金刚经常是不相上下.
松下就比较全面,在安规上面还可以,他的产品太多了,分散了它的战斗力,在电容上的表现只能用中规中矩来形容.
接下来说说日立.在大电解上的表现是不错的,还急充放电容都可以和黑金刚媲美.
OKAYA就在安规电容上面有不错的表现,很多客户从松下转OKAYA,主要原因不是价格问题,因为OKAYA的价格比松下还贵一点.他的其他电子元器件也都可以.
观点可能不对的地方请指正一下.
Samyoung韩国三莹(日本NCC黑金刚电容子公司)
在电解电容行业里,nichicon是No.1的.
红宝石(Rubycon)是二流的,红宝石的价格比较高的原因是国人抬高的.
不知你NO.1是从哪里来的.实际上nichicon质量的档次就比台湾的好一点,戴尔在用nichicon就出事了,戴尔只能全面收回用NiCHICON电容做的PC电源,华硕主板也在N年前改成用黑金刚的!
对于nichicon的电容和NIPPON CHEMI-CON的电容的性能,我是深有体会的.曾经评价过用于电机驱动电路中的充放电电容,拿Datasheet上的电气性能没有什么区别的电容进行评价,结果nichicon的电容在+55度环境中没出问题,NIPPON CHEMI-CON的电容在常温就出事了(内部变色,鼓起来了).当时用的电容都是NIPPON CHEMI-CON的开发中心直送的.
但总的说来,NIPPON CHEMI-CON的电容也是不错的.
遗憾的是国产电容的质量还是差,喜欢搞恶性竞争.
      看来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不使用日立,松下,红宝石,黑金刚这些价格比较高的电容,而使用nichicon这个价格低的才会有今天,(在高端电容里nichicon的价格应该是最低的了,是吧)

     对在节能灯、电子镇流器上用的铝电解电容器而言,国内高端市场上已经没有这些所谓地“五大”牌子的地盘了,基本上被国产的如“ymin”等取代.照明行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,利润也就越来越低,光源制造商为了能更多的压缩成本,在保证高端产品品质的前提下,逐步采用国产的电解.加之现在部分国产电解在品质性能上也已达到国际水准,在某些产品上甚至已经超过这“五大”,做高端单特别是做欧美单的光源制造商基本不在采用进口的电解了,像现在GE、Philips、阳光等采用的就是“ymin”的电解.可以说国产的电解已经走到国际前端!
ymin是注册商标,公司名是:上海永铭电子有限公司,产品主要以照明和变频器用的铝电解电容器为主.

ESR计算出来的与实际电路中的是两回事情.
但是可以利用其参数大致作一个简单的计算.
一般公司会给出损耗角tgδ以及阻抗Z.
那么ESR=Z×sinδ,但是,δ很小很小,所以sinδ约等于tgδ.
任何情况下,Z = √ [ESR2 + (XL - XC)2 ],根号下平方之和.其中,Xc为该频率下的阻抗.Xc=1/(2πfC).XL = ωL = 2πfL
电容的容抗(Xc)在低频率范围内随着频率的增加逐步减小,频率继续增加达到中频范围时电抗(XL)降至 ESR 的值.当频率达到高频范围时感抗(XL)变为主导,所以阻抗是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.
但是实际中,厂商给出的ESR值是120Hz情况下测试的值.与你电路中实际频率不一样,不能够混淆.
在电容器的等效电路中,串联等效电阻 ESR 同容抗 1/ωC 之比称之为tgδ, 这里的ESR是在120Hz下计算获得的值.显然,tgδ随着测量频率的增加而变大,随测量温度的下降而增大.
Urms = Irms×ESR,Vrms 表示纹波电压,Irms 表示纹波电流.
由上可见,当纹波电流增大的时候,即使在ESR保持不变的情况下,纹波电压也会成倍提高.换言之,当纹波电压增大时,纹波电流也随之增大,这也是要求电容具备更低ESR值的原因.叠加入纹波电流后,由于电容内部的等效串连电阻(ESR)引起发热,从而影响到电容器的使用寿命.一般的,纹波电流与频率成正比,因此低频时纹波电流也比较低.

网友:
有长知识 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