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关于MOS管的问题

楼主:
如图,我用电容驱动N-MOS 来控制LED灯组,共20个 每个压降3.1V 1.5A。MOSt管G极给以脉冲控制导通,电容最高电压5V。请问MOS应该工作在什么状态。怎样选择MOS管,以及MOS管各个极之间电压要达到什么状态,感谢!

网友A:
电容放完电,后续怎么供电,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?

网友B:
1.2F的超级电容?怎么保证是5V,如二楼问题放完电咋整呢
mos管直接连LED,不用限流?
R在栅极,还是可调,调节什么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.2F的超级电容?怎么保证是5V,如二楼问题放完电咋整呢
mos管直接连LED,不用限流?
R在栅极,还是可调 ...

电路简化了 ,有电池给超级电容充电,MOS导通时间一次只有10mS 所以认为是恒定,因为每个LED都需要1.5A 20个就需要30A,能让MOS工作在恒流区的30 A么,栅极电阻是恒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容放完电,后续怎么供电,这个电路的功能是什么?

电路的功能就是让20个LED能正常点亮。点亮一次时间10mS

网友:
好像前两天回复过一个用超级电容点亮30个并联LED的帖,忘记是不是楼主发的了。那里是要计算超级电容容量。我曾建议别用超级电容,用普通电容,较高电压,LED改串联。

要MOS工作于30A的恒流区,可以,但不简单。工作于某特定数值电流,只能靠负反馈。那么必须有电流检测,与基准值进行比较,再控制MOS管。

网友D:
楼主这是在做闪光灯的吧。

不同的法拉电容,其允许的最大充放电电流有不同的极限,要保证它能达到这个放电电流。

再者,如果放电时加在LED上的脉冲电压过大,也可能烧坏LED,要看LED手册上的说明。

MOS管的选择,主要看在工作电流时的沟道电阻,别使它的压降太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是在做闪光灯的吧。

不同的法拉电容,其允许的最大充放电电流有不同的极限,要保证它能达到这个放 ...

如果是做闪光灯,需要控制的是闪光指数,也就是光能量。
这应该用时间去控制。光功率稍小则稍延长时间,光功率大则缩短时间,以保证闪光能量相同。
如果是闪光灯,我觉得楼主应该放弃10ms这个要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路简化了 ,有电池给超级电容充电,MOS导通时间一次只有10mS 所以认为是恒定,因为每个LED都需要1.5 ...

能过30A的MOS管还是有的,但楼主的电路这样驱动LED灯会烧坏一大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