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菜鸟】关于接收rssi的问题

楼主:
如何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显示数据包的内容,我在网上看到在zigbee2006中是在spimgr.c中实现,那在zigbee2007 中在哪里可以实现,如果可以的话,请大神发个代码给我

网友:
无力,这都不会还搞zigbee。。
看过ieee文档么,当然这是题外话

z-statck 很多年没看了,不晓得现在结构是啥样的
找找uart相关的文件看看吧,应该有api

网友:
给你顶一下吧

网友:
首先我感觉你的题目和内容有点不对头,其次,我感觉你没有仔细去看zstack协议栈,协议栈里面有rssi这个结构体变量.

网友:
我也是菜鸟,刚开始学zigbee,针对你说的“如何在串口调试助手中显示数据包的内容”,我有个想法,我现在做的东西也用到了串口调试助手,我是将数字转换为对应字符,然后通过串口显示的。我把程序贴出来了,希望能帮到你。
uint8 temp;
CapValue=(float)8.192*2*(65536*CapResult_H+256*CapResult_M+CapResult_L)/0xffffff+0.064;        //+0.064的原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7747的CIN+和GND直接相连时,理论上值为16.384,但该程序输出16.320,即要补偿0.064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本应用寄存器补偿,即将地址0x0d设置为0x88(默认补偿已为0x80),但设置后无效果,故在程序中补偿。
     temp=CapValue*1000;

     //变成可视的字符输出
        adc[0]='0'+(temp/10000);
        adc[1]='0'+((temp%10000)/1000);
        adc[2]='.';
        adc[3]='0'+(((temp%10000)%1000)/100);
        adc[4]='0'+((((temp%10000)%1000)%100)/10);
        adc[5]='0'+((((temp%10000)%1000)%100)%10);
        adc[6]='p';
        adc[7]='F';
        adc[8]='\r';
        adc[9]='\n';

        uint8 i ;
        if(adc[0]=='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for( i=1 ; i<10 ; i++ )
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Txdata[i-1] =adc[i];

             }
        UartTX_Send_String(Txdata,9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for( i=0 ; i<10 ; i++ )
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Txdata[i] =adc[i];

             }
        UartTX_Send_String(Txdata,10);
        }

          //UartTX_Send_String( AD7747_Conversion_Result,19);

            Delay(5000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