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故障分析

楼主:
大家好!遇到一个故障问题,请教各位。

        产品是一个零火线的灯光控制设备(使用ZigBee)。硬件电路设计为两路灯光控制。现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故障,故障现象:两路控制开关同时打开后,灯光由亮一下熄灭。分别只打开一路,灯光均可正常亮起。只要两张灯一起亮起,1S内两张灯同时熄灭。 还有一个故障:部分设备单路控制灯光也不会亮起,但是继电器有动作。个人感觉两个故障都是同一个问题。给大家看看设计原理图(见附件),看看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?如何故障分析? 谢谢!

L and N double-break switch.pdf

网友A:
先替楼主把图贴出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替楼主把图贴出来。

这个张图不是影响问题的重要原因~~~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张图不是影响问题的重要原因~~~

那你贴出来这幅图干什么?

“给大家看看设计原理图(见附件),看看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?如何故障分析?”
这是你说过的话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你贴出来这幅图干什么?

“给大家看看设计原理图(见附件),看看是否有不合理的地方?如何故障分析? ...

我的意思是附件中的这幅图不是主要的,你剪切出来的只是看门狗电路的一部分,主要的是电源设计那部分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意思是附件中的这幅图不是主要的,你剪切出来的只是看门狗电路的一部分,主要的是电源设计那部分电路 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意思是附件中的这幅图不是主要的,你剪切出来的只是看门狗电路的一部分,主要的是电源设计那部分电路 ...

全数在此了。

网友C:
1、重点检查24V直流电压是否正常,24V的滤波电容C7 (220μF/35V)的电容量是否减小了。
2、测量两个24V继电器的电源V1、V2的保持电容C5、C8(22μF/35V)的电容量是否减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、重点检查24V直流电压是否正常,24V的滤波电容C7 (220μF/35V)的电容量是否减小了。
2、测量两个24V继电 ...

@ mingzhouyashi 谢谢!
我想请教一下下图RC吸收电路什么情况下使用。有看到相关资料介绍感性负载,容性负载,一般负载。我使用的灯光控制是一般负载对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@ mingzhouyashi 谢谢!
我想请教一下下图RC吸收电路什么情况下使用。有看到相关资料介绍感性负载,容性 ...

晶闸管元件的过电压和过电流得能力极差,尤其是过电压能力,瞬时过电压就会造成元件永久性的损坏。晶闸管在实际应用中可能承受的过压有以下几种情况:
1、是由于控制装置拉、合闸时,开关打火产生瞬态过电压;
2、是由于晶闸管元件关断时,被控制的对象,也就是负载的感性或容性分量引起的过电压;
3、是因雷击引入的过电压或电网操作过电压侵入的浪涌电压;
为了限制以上种种过电压的幅值,使其低于晶闸管元件的正反向峰值电压,保护晶闸管元件安全运行,一般应在晶闸管两端并联RC阻容吸收电路。
你们的产品用于灯光控制,但灯光产品的电源结构和原理并不清楚。所以,应按典型方式设计,在晶闸管两端并联RC阻容吸收电路是必要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晶闸管元件的过电压和过电流得能力极差,尤其是过电压能力,瞬时过电压就会造成元件永久性的损坏。晶闸管 ...

@ mingzhouyashi
    受益匪浅!感谢~~
    再请教一下,下面电路的作用是什么?24V直接到继电器端有什么弊端? R4, R5电阻如何取值?
    还有那些地方需要优化的设计?

   谢谢!

网友:
本电路24V继电器采用全压励磁吸合,降压保持接线,节能降耗。继电器直接接24V能耗大。其中:R4、R5是继电器的降压电阻,C5、C8是继电器的低电压保持电容。R、C的取值,应依据继电器的线圈参数确定。 例如:线圈:阻值(士10%)、 线圈功耗、 额定电压、 吸合电压电流、释放电压电流。
1、额定电压:是指继电器正常工作时线圈所需要的电压。
2、直流电阻:是指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,可以通过万能表测量鉴定。
3、吸合电流:是指继电器能够产生吸合动作的最小电流。在正常使用时,给定的电流必须略大于吸合电流,这样继电器才能可靠动作稳定地工作。而对于线圈所加的工作电压,一般不要超过额定工作电压的1.5倍,否则会产生较大的电流而把线圈烧毁。
4、释放电流:是指继电器产生释放动作的最大电流。当继电器在吸合状态的电流减小到一定程度时,继电器就会恢复到未通电的释放状态。一般继电器的释放电流远远小于吸合电流。
5、触点切换电压和电流:是指继电器触点允许加载的电压和电流。它决定了继电器能够控制电压和电流的大小,使用时不能超过此值,否则很容易损坏继电器的触点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@ mingzhouyashi
    受益匪浅!感谢~~
    再请教一下,下面电路的作用是什么?24V直接到继电器端有 ...

本电路24V继电器的电源,如果取自12楼电容降压整流滤波后,C9(474/400V)的电容量可能太小,应测量24V电压是否能够满足两个继电器同时励磁,如果不能应加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本电路24V继电器的电源,如果取自12楼电容降压整流滤波后,C9(474/400V)的电容量可能太小,应测量24V电压 ...

mingzhouyashi 您好!

谢谢你的耐心指导。根据你的指导我下午做了几个测试实验。
1、去掉其中一个继电器,设备正常,不会出现两个开关同时打开就立即熄灭的现象。
      两个继电器同时装上,故障有出现。

2、之后我将 R4,R5 两个电阻调整到 10K(两个继电器同时存在),没按下开关是 V1 ,V2 为24V,按下开关后V1,V2 为1.5V 电压下降很多。 这时候原来故障现象消失。但是在开关断开时(即在节能灯不需要亮起的转态下),节能灯会出现闪烁现象。每隔一段时间会闪烁一下。

      但是我没有弄明白原理? 如何来计算R4,R5两个电阻的阻值?

      谢谢!

网友C:
一、从你回复(1、去掉其中一个继电器,设备正常,不会出现两个开关同时打开就立即熄灭的现象。两个继电器同时装上,故障有出现。)的表述看,去掉其中一个继电器,设备正常。我不知是否两路灯光控制均能达到设计要求?
二、从你回复(2、之后我将 R4,R5 两个电阻调整到 10K(两个继电器同时存在),没按下开关是 V1 ,V2 为24V,按下开关后V1,V2 为1.5V 电压下降很多。 这时候原来故障现象消失。)的表述看,我不知(原来故障现象消失)是否两路灯光控制均能达到设计要求?按下开关后V1,V2 为1.5V 电压,说明24V继电器没有动作。应该没有实现控制目标,不知为何要将R4、R5两个电阻调整到 10K。
三、你没有回复:本电路24V继电器的电源,是否取自12楼电容降压整流滤波后?
四、R4,R5两个电阻的取值,要依据24V继电器的释放电压或电流确定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一、从你回复(1、去掉其中一个继电器,设备正常,不会出现两个开关同时打开就立即熄灭的现象。两个继电器同 ...

1、24V继电器的电源,是电容降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。
2、按下开关后V1,V2 为1.5V 这是继电器吸合后的电压。继电器一定是吸合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、24V继电器的电源,是电容降压整流滤波后的电压。
2、按下开关后V1,V2 为1.5V 这是继电器吸合后的电 ...

1、你确认继电器一定是吸合了?我不知道现在两路灯光控制是否满足设计要求?
2、从你的回复看,现在只存在一个问题:就是在开关断开时(即在节能灯不需要亮起的转态下),节能灯会出现闪烁现象。每隔一段时间会闪烁一下。我分析可能是双向可控硅两端并联的RC阻容吸收原件造成的。我需要知道你说的节能灯是由继电器控制供电?还是由双向可控硅控制供电?从8楼的图纸看继电器的开接点与双向可控硅是并列的,所以,我对你说的(按下开关后V1,V2 为1.5V 这是继电器吸合后的电压。继电器一定是吸合了。)持怀疑态度。
3、我需要知道V1,V2 为1.5V时,24V电压是多少?节能灯是荧光能节灯?还是LED灯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、你确认继电器一定是吸合了?我不知道现在两路灯光控制是否满足设计要求?
2、从你的回复看,现在只存 ...

恩恩!
1、继电器的开接点与双向可控硅是并列的,就是我不要继电器,按动开关也是可以正常控制灯光。
2、应该是荧光能节灯,这个我在确认一下

3、我想使用24V稳压电源供给后面电路,看看它实际需要的电流时多少? 因为现在阻容减压提供的电流30mA.
按照理论分子 R4,R5越小供给继电器的电流越大。而反而把电阻增大两个继电器到可以同时吸合并一直保持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恩恩!
1、继电器的开接点与双向可控硅是并列的,就是我不要继电器,按动开关也是可以正常控制灯光。
2 ...

所以,这种违反常理的结论(按下开关后V1,V2 为1.5V 这是继电器吸合后的电压。继电器一定是吸合了。)一定是错误的!24V-1.5V=22.5V/10K=2.25mA,流过24V继电器的电流是2.25mA,继电器还能保持吸合状态??希望使用24V稳压电源供给后面电路,看看两个24V继电器同时吸合动作实际需要的电流是多少?合理选择C9(474/400V)的电容量,保证24V供电需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