炼狱传奇-移位和位拼运算符之战

楼主:
1. 移位运算符
移位运算符是双目运算符,将运算符左边的操作数左移或右移运算符右边的操作数指定的位数,用0来补充空闲位。如果右边操作数的值为X或Z,则移位结果为未知数X。
Verilog HDL中有两种移位运算符:<<(左逻辑移)和>>(右逻辑移)。
例程1

仿真图

从仿真图,可以看出,每次a都向左边移动移位,后面补充0,直到把逻辑1溢出,后面就一直为0了。每次b都向右边移动移位,前面补充0,直到把逻辑1溢出,就一直为0了。
总结:移位运算符的使用时,左移可以看成是乘以2,右移可以看成是除以2。所以移位运算符用在计算中,代替乘法和除法。尤其是除法,使用移位的方式,可以节省资源。

1. 位拼运算符
    位拼运算符是将多个小的表达式合并形成一个大的表达式,用符号{}来实现多个表达式的连接运算,各个表达式之间用“,”隔开。
例程2

仿真图

从图中可以看出,输出从左向右,每次0变换一个位置,到最右边时就会放返回最左边继续循环,使用拼位的运算符,就会使程序编写起来变得简单了。
程序中代码的意思就是,每次把最低位放到最高位,让前三位放到后面,这样逻辑“1”就实现了移位,形成了循环。

网友A:
我想知道你的这个仿真是什么软件可以这样仿真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想知道你的这个仿真是什么软件可以这样仿真呢?

应该是modlsim,不过使用脚本将编辑器更人性化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是modlsim,不过使用脚本将编辑器更人性化了

搜了下,modlsim是FPGA/ASIC设计的仿真软件。我没有搞过fpga,我说怎么看起来没有见过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搜了下,modlsim是FPGA/ASIC设计的仿真软件。我没有搞过fpga,我说怎么看起来没有见过呢

你可以学完你的单片机来学学这个,个人觉得FPGA很有意思。嘻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学完你的单片机来学学这个,个人觉得FPGA很有意思。嘻嘻

呵呵,这个再说。先完成现阶段的目标再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