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!!MSP430F5438a的ADC12模块采集不到外部的电压

楼主:
1芯积分
    想用MSP430F5438a的ADC12模块采集不到的电压,并转换成电流发送到电脑上,AD代码如下

void adc12_config(void)

{

      //只有在ADC12ENC复位情况下才可以操作

      ADC12CTL0 &= ~ADC12ENC;

      P6SEL |= 0x01;     //使能A0输入通道

      //ADC12CTL0 = ADC12ON;

      REFCTL0 &= ~REFMSTR;

      //ADC12CTL0 = ADC12SHT0_15 + ADC12SHT1_15 + ADC12ON + ADC12REF2_5V + ADC12REFON;

      ADC12CTL0 = ADC12SHT0_15+ ADC12ON + ADC12REF2_5V + ADC12REFON;

      ADC12CTL1 = ADC12SHP;

      ADC12CTL2 |= ADC12TCOFF;     //关闭内部温度检测以降低功耗

      ADC12MCTL0 = ADC12SREF_1;

      __delay_cycles(75);

      ADC12CTL0 |= ADC12ENC;

主函数

int main(void)

{

       clock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时钟

       adc12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ADC12

       uart_config();

       TA1CCTL0 = CCI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TA1CCR0,比较匹配中断

       TA1CCR0 = 3276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最大值,发生比较匹配中断频率 32768/32768 = 1Hz

       TA1CTL = TASSEL_1 + MC_1 + TACLR;           // 选择ACLK,最大值为CCR0,清除计数值

       _EIN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全局中断

       while(1)

       {

             if( second_flag )

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_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s时间到

                   ADC12CTL0 |= ADC12SC;                   // 启动转换
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ADC12IFG & BIT0));           // 等待转换完成

                  // 被转换的通道为通道11 (AVCC-AVSS)/2;

                  // 此时转换的精度为12位——4096

                   float Current = ((ADC12MEM0 / 4096 * 3.3) - 1.388) / 3;      //uA

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Current = %.3f\r\n",Current);
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}

可AD一直检测不到电压,使得ADC12MEM0的值始终是零,是不是AD初始化函数哪里有错????

网友A:
先确认一下是ADC12MEM0一直为0还是Current一直为0?
我怎么觉得是你计算的时候没有转换数据类型,ADC12MEM0/4096=0,然后0再参与运算了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确认一下是ADC12MEM0一直为0还是Current一直为0?
我怎么觉得是你计算的时候没有转换数据类型,ADC12MEM ...

Current 一直显示的是-0.463,如下图

之前用类似的程序,用片内AD测过电压,是正常的,所以是ADC12MEM0一直为0,测不到电压

网友:
为了方便帮助你的人阅读,我把你的代码做了格式化。

void adc12_config(void)
{      //只有在ADC12ENC复位情况下才可以操作
      ADC12CTL0 &= ~ADC12ENC;
      P6SEL |= 0x01;     //使能A0输入通道
      //ADC12CTL0 = ADC12ON;
      REFCTL0 &= ~REFMSTR;
      //ADC12CTL0 = ADC12SHT0_15 + ADC12SHT1_15 + ADC12ON + ADC12REF2_5V + ADC12REFON;
      ADC12CTL0 = ADC12SHT0_15+ ADC12ON + ADC12REF2_5V + ADC12REFON;
      ADC12CTL1 = ADC12SHP;
      ADC12CTL2 |= ADC12TCOFF;     //关闭内部温度检测以降低功耗
      ADC12MCTL0 = ADC12SREF_1;
      __delay_cycles(75);
      ADC12CTL0 |= ADC12ENC;
}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clock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时钟
       adc12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ADC12
       uart_config();
       TA1CCTL0 = CCI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TA1CCR0,比较匹配中断
       TA1CCR0 = 3276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最大值,发生比较匹配中断频率 32768/32768 = 1Hz
       TA1CTL = TASSEL_1 + MC_1 + TACLR;           // 选择ACLK,最大值为CCR0,清除计数值
       _EIN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全局中断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 second_flag 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_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s时间到
                   ADC12CTL0 |= ADC12SC;                   // 启动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ADC12IFG & BIT0));           // 等待转换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// 被转换的通道为通道11 (AVCC-AVSS)/2;
                  // 此时转换的精度为12位——4096
                   float Current = ((ADC12MEM0 / 4096 * 3.3) - 1.388) / 3;      //uA
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Current = %.3f\r\n",Current);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:
不需要关看门都么

网友B:
之前的函数里关过了,不用再写一遍的吧。。。不过还是试了下,结果一样。。。那这个程序本身有没有其他问题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之前的函数里关过了,不用再写一遍的吧。。。不过还是试了下,结果一样。。。那这个程序本身有没有其他问 ...

把串口部分先全部屏蔽掉,直接看AD12的寄存器值对不,对的话再加串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urrent 一直显示的是-0.463,如下图

之前用类似的程序,用片内AD测过电压,是正常的,所以是AD ...

我的意思是这一句:
float Current = ((ADC12MEM0 / 4096 * 3.3) - 1.388) / 3;
不妨将3.3提前去,变成:
float Current = ((3.3*ADC12MEM0 / 4096) - 1.388) / 3;
看看有没有改善。
我认为不管ADC12MEM0取什么值,由于这是一个12位整型的变量,都有0<=ADC12MEM0 / 4096<1,在没有进行强制类型转换的情况下,ADC12MEM0 / 4096还是一个整型的变量,也就是说ADC12MEM0 / 4096=0。
所以后面的运算(0-1.388)/3=-0.463

网友C:
要不你把完整的工程传上来吧,还有你用的哪个通道,没见开启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要不你把完整的工程传上来吧,还有你用的哪个通道,没见开启啊
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
void clock_config(void);
void select_xt1(void);
void dco_config(void);
void adc12_config(void);
void uart_config(void);
char second_flag = 0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clock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时钟
       adc12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ADC12
       uart_config();

       TA1CCTL0 = CCI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使能TA1CCR0,比较匹配中断
       TA1CCR0 = 32768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最大值,发生比较匹配中断频率 32768/32768 = 1Hz
       TA1CTL = TASSEL_1 + MC_1 + TACLR;           // 选择ACLK,最大值为CCR0,清除计数值

       _EIN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全局中断

       while(1)
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 second_flag 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econd_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s时间到

                   ADC12CTL0 |= ADC12SC;                   // 启动转换
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(ADC12IFG & BIT0));           // 等待转换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// 被转换的通道为通道11 (AVCC-AVSS)/2;
                  // 此时转换的精度为12位——4096
                   float Current = ((ADC12MEM0 / 4096 * 3.3) - 1.388) / 3;      //uA
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Current = %.3f\r\n",Current);
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clock_config(void)
{

  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                  // 停止看门狗
      select_xt1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选择XT1
      dco_config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CLK = XT1 = 32.768K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MCLK = SMCLK = 8000K
}

void select_xt1(void)
{
      // 启动XT1
      P7SEL |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P7.0 P7.1 外设功能
      UCSCTL6 &= ~(XT1OF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XT1打开
      UCSCTL6 |= XCAP_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内部电容
      do
      {
           UCSCTL7 &= ~XT1LFOFFG;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XT1错误标记

      }while (UCSCTL7&XT1LFOFFG);                 // 检测XT1错误标记
}

void dco_config(void)
{
      __bis_SR_register(SCG0);
      UCSCTL0 = 0x0000;
      UCSCTL1 = DCORSEL_5;
      UCSCTL2 = FLLD_1 + 243;

      __bic_SR_register(SCG0);
      //必要延时
      __delay_cycles(250000);

      //清除错误标志位
      do
      {

            UCSCTL7 &= ~(XT2OFFG + XT1LFOFFG + XT1HFOFFG + DCOFFG);
            SFRIFG1 &= ~OFIFG;

      }while(SFRIFG1 & OFIFG);
}

void adc12_config(void)
{
  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
      //只有在ADC12ENC复位情况下才可以操作
      ADC12CTL0 &= ~ADC12ENC;
      P6SEL |= 0x01;     //使能A0输入通道
      //ADC12CTL0 = ADC12ON;
      REFCTL0 &= ~REFMSTR;
      //ADC12CTL0 = ADC12SHT0_15 + ADC12SHT1_15 + ADC12ON + ADC12REF2_5V + ADC12REFON;
      ADC12CTL0 = ADC12SHT0_15+ ADC12ON + ADC12REF2_5V + ADC12REFON;
      ADC12CTL1 = ADC12SHP;
      ADC12CTL2 |= ADC12TCOFF;     //关闭内部温度检测以降低功耗
      ADC12MCTL0 = ADC12SREF_1;

      __delay_cycles(75);

      ADC12CTL0 |= ADC12ENC;
}

void uart_config(void)
{
      P3SEL = 0x30;

      UCA0CTL1 |= UCSWRST;
      UCA0CTL1 |= UCSSEL_1;
      UCA0BR0 = 3;
      UCA0BR1 = 0;
      UCA0MCTL |= UCBRS_3 + UCBRF_0;
      UCA0CTL1 &= ~UCSWRST;

      UCA0IE |= UCRXIE;
}

int putchar(int ch)
{
      UCA0TXBUF = ch;
      while(!(UCA0IFG & UCTXIFG));
      return ch;

}

#pragma vector = TIMER1_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(void)
{
      second_flag = 1;
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
void clock_config(void);
void select_xt1(void);
voi ...

不是,我本来意思是你把工程弄成压缩包传上来,可是突然发现我没5438的片子,楼上回答的已经解决你的错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意思是这一句:
float Current = ((ADC12MEM0 / 4096 * 3.3) - 1.388) / 3;
不妨将3.3提前去,变成 ...

谢谢啊,太感谢了,终于成功了,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