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CS Debug时老是出错误

楼主:
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:No USB FET was found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

网友:
从字面的意思是说,初始化失败了,没有识别到USB FET。我估计你是用的TI的USB的FET吧。如果是的话,应该是驱动没有安装或者驱动有问题。请仔细检查下驱动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