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PC800-mini看来用不了Mbed

楼主:
尝试将一个LPC812的Mbed程序,将CPU改为LPC810,编译后的错误提示如下:

看起来是空间不够,放不下编译后的代码。

网友:
有时候不老实
device用812说不定可以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不老实
device用812说不定可以呢

LPC800 MAX mbed官方的库就是812芯片。LPC811也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