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转载】Z-turn Board 学习笔记(2)---HelloWorld

楼主:
本篇主要是用米尔科技的Z-trun Board通过串口打印数据出来,只是使用了PS部分来完成了这个功能,并没有使用PL部分。

(1)打开vivado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,选择RTL项目

         都是按照默认选项点击下一步即可,芯片选型如下:

图2-1:芯片选择

(2)添加 IP 如下图所示

图2-2:添加IP

      点击 Add IP ,如图2-3所示:

图2-3:Add  IP

       双击下图的 标示,添加CPU 如图2-4所示

图2-4:添加CPU

(3)设置CPU

      点击Run Block Automation

图2-5:Run Block Automation

  进入设置界面,只留下FIXED_IO.

       PS-PL Configuration->General->Enable Clock Resets->去勾选FCLK_RESET0_N

       PS-PL Configuration->GP Master AXI Interface->去勾选 M AXI GP0 interface

       Clock Configuration->PL Fabric Clocks->去勾选FCLK_CLK0

      DDR Congiguration->去勾选Enable DDR

      设置SD和UART引脚

      MIO Configuration->Bank1 IO Voltage      LVCMOS 1.8V.

      MIO Configuration->IO Peripherals->选上SD 0, SD 0的引脚配置:

     MIO Configuration->IO Peripherals->选上UART 1, UARRT 1的引脚配置:

   点击OK返回Diagram界面, 把DDR接口删掉,配置之后的界面

   如下图所示:

图2-6:IO配置

(4)生成设计文件

     右击system项->Generate Output Products->直接点Generate,

     右击system项->Create HDL Wrapper 选下面一项,点OK

     如图7所示

图2-7:生成设计文件

(5)导出硬件设计文件到SDK

         导出前要确保Block Design是打开的

        File->Export->Export Hardware->直接点OK,这样会把硬件文件system_wrapper.hdf导到demo.sdk文件夹下,SDK工程 也在该目录下

(6)启动SDK

          File->Launch SDK-> 点OK

         在SDK中->File->New->New Application Project->设置如下,点next->选demo  (如图2-8所示)

图2-8:Demo工程

       将ps7_init.c和ps7_init.h copy到demo/src目录下

       修改demo/src/platform.c

      init_platform函数,将ps7_init()函数和 头文件#include "ps7_init.h" 注释去掉

      编译代码

      修改Helloworld.c 文件即可。如下所示:

      生成BootImage :右击helloword工程->Create boot Image->Create Image

      如图2-9所示:

图2-9:生成启动镜像

      将生成的BOOT.bin 复制到使用过HP USB Disk Storage Format Tool格式化成启动盘的SD卡根目录下,插入到Z-trun Board上。

     将Z-turn Board的 JP跳槽设置成从SD卡启动

     将Z-turn Board的 USB-UART和电脑连接,启动即可看到串口打印的消息如图2-10所示:

图2-10:串口打印消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多谢楼主分享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