项目测试需要模拟恶劣电源供电环境,怎么做?

楼主:
我今年大三,之前给中石油做的项目,是个控制板(小功率),石油随钻测井上用的,在井下工作(井下电源供电),现在要做项目验收前的测试工作。

测试的一方面,想从电源不稳定来测试软硬件。现在问题就来了,如何模拟比较恶略的电源供电条件呢?现在实验室有的条件就是数字信号发生器,开关电源。。。如何模拟,大家提供个测试思路,如何搭建电源环境。

恳请大家帮助,谢谢

网友:
这是相当困难的测试工作,所需要的设备一般实验室是没有的。

网友:
找当地的电子产品质检所,进行高低温当然包括湿度,高低温可以按不同产品的要求,按国家标准进行。包括跌落,振动等方面的检测试验。
有的电子公司就有这样的例行试验室。我司有,不知道对外是否进行测试。

网友:
首先,应依据项目的技术协议和技术要求,以及甲方提出的实际应用环境条件和要求,确定测试项目内容及具体数据。一般应考虑以下几方面:
1、在供电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:额定电压±20%,测试控制板软硬件工作情况;需要感应调压器,模拟供电电压变化。
2、在供电频率不稳定的情况下:额定频率±10%,测试控制板软硬件工作情况;需要变频机组,模拟供电频率变化。
3、控制板抗干扰测试:模拟在同一供电环境中,启动大容量电动机、电风扇、使用电焊机、可控硅调压器等可能会污染电源的设备。
4、使用环境温度、湿度、海拔高度和大气压力等因素。需要空调、加湿器等。

网友:
相对来说工控环境比较难模拟 不过可以大概做做温漂、对讲机模拟进行一些抗干扰的测试、供电范围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