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的USB给手机充电的话题,

楼主:
1.为什么用电脑的USB充电,手机掉电快?
        原因很简单就是没充满!电脑的USB输出电压就是5V,手机用点奥USB充电之所以充不满就是因为USB的输出电流小,而手机充电的最后阶段需要涓流充电。涓流充电是用来弥补电池在充满电后由于自放电而造成的容量损失。电池在充满电后,由于自放电损失的容量大约是标称容量的5%。理论上说,涓流充电要在充电电流的1/500级别,但是电脑USB电流只有500mA,涓流太小了,所以这个过程很慢很慢,而往往我们都会提前将线拔下来,这样的结果就是5%的电量瞬间就没了。虽然手机此时显示的电量依然为100%,但这只是电量的算法问题,并不是真的满格。

2.手机充电的原理是什么?

       目前来说,几乎所有手机都采用了锂电池。从充电方式上看,锂电池的充电方式是限压恒流,是由IC芯片控制的,具体来说就是先检测待充电电池的电压。如果电压低于3V,那么手机会先进行预充电,充电电流为设定电流的1/10,而当电压升到3V后,手机会进入标准的充电过程。标准充电过程为:以设定电流进行恒流充电,当电池电压升到4.20V时,手机就会改为恒压充电,保持充电电压为4.20V。此时充电电流会逐渐下降,当电流下降至设定充电电流的1/10时,充电才会完全结束。

3.手机用电脑USB充电安全吗?

       很多人也提到过这个问题,反应很多手机用电脑USB充电会存在漏电的问题。其实并不是这样,手机数码产品的锂电池都有保护板,有限制最低电压和限制充电电流的作用,而且现在的手机无论是用充电器还是用电脑USB,说白了,都要走那一根USB线,用什么充,只有充电电流的区别,线的另一端,只要不是存在接触问题的山寨电源就没问题。正规电源和电脑USB的区别,也只是在充电的速度上。

      此前曾有媒体进行过测试,用笔记本电脑的USB对手机充电,与原厂充电机给手机充电相比,充电电压略高一些,前后大概为5V和4.2V,而充电电流略低一些,前后大概为190mA和220mA,但换台式机的USB,充电电压仍为5V,而充电电流则增加到了230mA。

        所以可以得出结论,用电脑USB给手机充电和用原厂充电器给手机充电,区别只是电流的不同、充电速度的不同而已,与安全性没有太大的关系。
即便是在充电过程中触摸手机,你的手会有酥麻感,也只不过是感应电而已,这同空气湿度和你所穿的衣服有一定的关系,同静电类似。如果你真的觉得不舒服,那么解决方法也很简单,将主机放在地面上即可

网友:
虽然手机此时显示的电量依然为100%,但这只是电量的算法问题,并不是真的满格。以来是这样的啊  难怪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