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ucos,学习BC3.1有必要吗?

楼主:
 1 小弟最近2天刚刚接触操作系统ucos,,听网上大神的建议,买了一本任哲的《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ucosII原理及其应用》~~~

2 书中刚开始就介绍了一款软件Borland C++3.1,这是使用DOS操作的软件

小弟想请教大神:学习这款软件真的有必要吗?为什么作者当时要选用这款软件?我在VC6.0上跑ucos是不是也可以?那MDK呢?

请大神指点迷津,感学了~~~

网友:
VC6.0上应该可以跑ucos的

网友:
我接触UCOS也是看任哲的书,挺结BC++的,W7好像跑不了,我的做法了到网上找怎么把UCOS官网移植好了的UCOS在自已的开发板上跑,貌似只用修改时钟,注释几个头文件就可以了,跑起来了就好搞了,再看书验证书上的例子

网友:
说实话,小弟不太会使用这款软件,而且觉得也没有vc6.0或者keil好用,搞不清楚,为什么任哲的书非要使用这个软件~~~

网友:
大哥,我也是刚刚来的,准备弄个开发板过来练练,不知道哪里下手?请指教

网友:
没有,直接上板子玩

网友:
如果是想往单片机移植的话 建议买本周慈航的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先学会用 再读下源码就差不多了

网友:
没必要,直接用单片机练习就好。随便stm32什么的都能运行ucos

网友:
小弟现在有个疑问:我买了本任哲的那本ucos,上面介绍ucos_ii,而我使用的源程序是来自野火开发板的程序,上面使用的是ucos_iii,我觉得2个差很多啊,大神觉得我是直接上手ucos_iii,还是应该先学ucos_ii???

网友:
我觉得是没啥太大必要的

www.028xiaochuan.com/
www.difclc.com/
www.jinjiangqurenminyiyuan.com/

网友:
好像是有点不知道怎么下手~~~

网友A:
直接上raw-os直接使用vs 2013或者vs2010 或者vc6来学习,避免使用已经消失的老古董。
http://www.raw-os.org/Download.html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上raw-os直接使用vs 2013或者vs2010 或者vc6来学习,避免使用已经消失的老古董。
http://www.raw-os.o ...

感谢大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上raw-os直接使用vs 2013或者vs2010 或者vc6来学习,避免使用已经消失的老古董。
http://www.raw-os.o ...

感谢大神指教

网友:
没有必要了,先移植,然后再去看源代码,这样会更快的上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