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TC热敏电阻电压变化很小如何做到高精度采集呢?求教

楼主:
如下图,37度和37.1度时温度变化仅为2mv,这样对ADC的要求不是很高?

如果先放大的话,一般温度计都是纽扣电池供电,电压有限又能放大几倍,一样变化量只为几mv

请教下应该采用什么方法能做到至少0.1度的精度,成本又不高(既不是采用精确到uv级别的ADC),望前辈指导,谢谢

网友A:
先放大,加偏置,再AD。
这么低的带宽,放大百倍应该没有问题。

网友B:
NTC热敏电阻本身的误差和离散性都较大,是不太适合做高精度应用的。需要高精度可以用专门的温度传感器,TI、MAXIM都有不少。

如果针对NTC电阻的小范围变化,要么使用高精度ADC,要么用运放进行信号放大,如果不想改动硬件,可以试试用过采样提高ADC转换的精度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先放大,加偏置,再AD。
这么低的带宽,放大百倍应该没有问题。

电源电压才2.1v,分压后已经1.6V了。是要先差分在放大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NTC热敏电阻本身的误差和离散性都较大,是不太适合做高精度应用的。需要高精度可以用专门的温度传感器,TI ...

但是市面上的电子体温计不都是用NTC热敏电阻,芯片式 的温度传感器不适合我要做的东西

要先差分在放大吗,2.1V的电源分压后已经1.6V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源电压才2.1v,分压后已经1.6V了。是要先差分在放大吗

电源电压很低,这是设计难点。

“是要先差分在放大吗”
为何要把热敏电阻信号差分再放大?

网友A:
3楼说得很对:“NTC热敏电阻本身的误差和离散性都较大,是不太适合做高精度应用的”。

网友D:
赞同三楼,NTC误差比较大,要做高精度的不太符合,还是应该选择温度传感器比较好。我公司这边也有做过电子体温计,一开始就是用NTC,后来发现精度达不到要求,效果比较差,改成了温度传感器。

网友A:
长期稳定性不好,是热敏电阻致命的缺点。
就算你把温度校准了,一切工作都正常,过两个月温度计不准了,误差相当大,你怎么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但是市面上的电子体温计不都是用NTC热敏电阻,芯片式 的温度传感器不适合我要做的东西

要先差分在放大 ...

差分放大容易实现,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运放就行了。如果你的温度变化范围不大,可以用一个运放放大一下信号,这样采样就容易多了。2V的运放也不难找的。

网友:
Ntc达到0.5度的准确度就很难了,更不用说0.1度,不然18B20怎么要几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赞同三楼,NTC误差比较大,要做高精度的不太符合,还是应该选择温度传感器比较好。我公司这边也有做过电子 ...

你好
能问下你们是用什么温度传感器吗?我并不是做商业应用,不是做产品的
望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长期稳定性不好,是热敏电阻致命的缺点。
就算你把温度校准了,一切工作都正常,过两个月温度计不准了,误 ...

不用NTC的话,请问用什么芯片能比较好的实现测体温呢
望指导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3楼说得很对:“NTC热敏电阻本身的误差和离散性都较大,是不太适合做高精度应用的”。

不用NTC的话,请问用什么芯片能比较好的实现测体温呢
望指导

网友:
精度高就要成本高,这是原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
能问下你们是用什么温度传感器吗?我并不是做商业应用,不是做产品的
望指导

用的RW1820

网友:
不客气。碰巧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用NTC的话,请问用什么芯片能比较好的实现测体温呢
望指导

以前用过DS16B20,分辨率0.0625摄氏度,精度0.25摄氏度。
现在可能有更好的产品了,16楼所说可能比较好。

网友:
NTC用这个本身就不是很精密的。

网友(2018-09-30):
NTC热敏电阻测温一致性也比较差的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