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人用过XR2203A升压芯片,我电路做出来,不会升压

楼主:
这个电路有问题吗,为什么不会升压,3.8V进去,3.7V出来的

网友A:
去检查一下ic的datasheet里面对EN和IN的功能。
看了一下datasheet,这个电路没问题,你检查一下pcb板有没有画错,器件焊接对不对

网友:
用IC,就是归着手册去做!

只要严格按照手册提供的革命道路,就一定会成功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去检查一下ic的datasheet里面对EN和IN的功能。
看了一下datasheet,这个电路没问题,你检查一下pcb板有没 ...

电路能成功,但是不是100%成功的

网友:
1、测量R6电阻的实际阻值,是否小于标称值。
2、测量R7、R8电阻的实际阻值,是否大于标称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路能成功,但是不是100%成功的

不是100%成功是什么意思

网友C:
貌似你没有仔细看datasheet,你目前这个电路适用于电流较大(>700mA)的情况。

若你VCC为系统供电,整体电流较小时,该电路不适用,你应该选择Page1的经典电路。

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确实用作大电流应用,但是如果输入USB口本身带负载能力较差,即输入电流不够时,升压也会不成功的。

当电流大于700mA

当电流大于700mA

Page1 电流小于700mA

Page1 电流小于700mA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貌似你没有仔细看datasheet,你目前这个电路适用于电流较大(>700mA)的情况。

若你VCC为系统供电,整 ...

搞定了,谢谢

网友:
说说怎么搞定的 :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