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LPC810】flash magic软件串口下载代码+LED闪灯

楼主:
8 pin的cotrex m0+设计的很精致!晒板子+usb转串口下载线

网友:
flash magic软件使用介绍:
烧写代码分五个步骤:
1.选择芯片型号,串口号,波特率,下载方式,晶振大小;
2.擦除块
3.打开十六制文件
4.选择编程和校验等
5.点击开始

网友:
软件可以读芯片ID,bootloader 版本号,以及芯片的串口号

网友:
也可以读取内部的flash存储器代码和sram存储器的代码,但是不能保存,我用的7.45版本软件。

网友A:
用寄存器编程闪灯代码,效果还不错,欢迎大家交流,8pin的硬件资源不太多啊!

网友:
英文资料还没仔细看,水平有限,欢迎交流,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!

网友:
串口下载的时候,可以同时按住复位和ISP键,先释放复位,然后释放ISP键,就可以和电脑正常连接通信了!

网友:
串口通信需要连接三个引脚,Tx,Rx,GND,提醒一下板子上的Tx是接收引脚,Rx是发送引脚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寄存器编程闪灯代码,效果还不错,欢迎大家交流,8pin的硬件资源不太多啊!

很简洁的代码

网友B:
有软件安装包嘛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软件安装包嘛?

可以从网上下载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