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用过430的LCDE模块

楼主:
最近在用FR4133做一个东西,4133自带了LCDE模块,用的也正是这个功能,调试的时候发现这样一个问题,前面的3位可以正常显示,但是后面的三位显示都是分开的,比如下图上的第四位其实是想显示8;

基本的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,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给说说。谢谢!

网友A:
会不会是引脚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引脚不一样

还真是,液晶是单位按以前的电路定制的。没有问清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