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款超精密流量计

楼主:
刚刚注册就询问帖,真的不好意思,我在网上查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型号...

项目需要一款检测流量的传感器,用于医疗行业的,液体是人体的组织液,安全流速最快300ml /天。是的没看错,就是这么慢~
或者能不能推荐一款测量液体体积的,可以间接地测一下流速,虽然会滞后一点点
求各位大哥推荐一款吧,小弟先感谢大家了。

网友A:
说流量计,必定是有液体入口和出口。
用于人体的,属医疗器械,有特殊的要求,往往不是普通厂家做得到的。

最快300ml /天,这个流量只能是螺杆注射器才可能产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流量计,必定是有液体入口和出口。
用于人体的,属医疗器械,有特殊的要求,往往不是普通厂家做得到的。 ...

谢谢你的回复
看来测流量难度太大了,我这个流速实在小
请问有没有适合测液体体积的相关传感器啊?

网友B:
楼主应该说清楚具体的应用需求,仅说“测组织液”是远远不够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应该说清楚具体的应用需求,仅说“测组织液”是远远不够的。

谢谢版主大哥
液体是脑积液,具体是什么物质,作为工科出生的我也不是很明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版主大哥
液体是脑积液,具体是什么物质,作为工科出生的我也不是很明白啊

那叫“脑脊液”,不是“脑积液”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版主大哥
液体是脑积液,具体是什么物质,作为工科出生的我也不是很明白啊

整个方向性错误!管你什么液,关键是你到底要干啥?任何设计都要首先有详细的功能需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