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 关于活动!【4层PCB学习小组找人啦!耐不住寂寞者勿入!】

楼主:
我之前没怎么画过板子 ,,打算利用这个活动练练手!
刚刚布局完,还没开始布线,恳请各位大神们指导一下有什么问题!

网友A:
第一,天线部分布局感觉不太合理,有其他元器件太靠近天线了。
第二,jtag口等一些元器件的摆放最好注意下力求线能顺的,你这样估计走线会很绕的。
第三,其实屏蔽盖里面不是说只能把主芯片包进去的。一些容易受到干扰的电路也可以包进去的。
个人的一些意见,我也是个新手,不敢说懂多少~

网友B:
我记得我看过资料:DDR,SDRAM,NAND FLASH要靠近CPU放置,相对集中在屏蔽壳内摆放,而且需要注意CPU的Memory出线方向,减少线长和交叉线数量。这样有利于EMI
所以你的这个memory放置在底层,你觉得合适不?
初次之外,注意下RF部分的布局就可以了,其他的需要你专心研究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第一,天线部分布局感觉不太合理,有其他元器件太靠近天线了。
第二,jtag口等一些元器件的摆放最好注意下 ...

谢谢!

1.天线部分是不是那几个开关离得太近了?

2.JTAG口实在摆不顺了,智能布线的时候注意了

3.之前好像看到过BGA周围5mm最好不要放东西,所以旁边就尽量少放东西了

改了一下,天线部分这样可以吗?
晶振会不会离电源部分太近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记得我看过资料:DDR,SDRAM,NAND FLASH要靠近CPU放置,相对集中在屏蔽壳内摆放,而且需要注意CPU的Memo ...

谢谢!

CPU和memory太近了会不会影响BGA返修什么的,现在的距离是3mm合适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!

CPU和memory太近了会不会影响BGA返修什么的,现在的距离是3mm合适吗

我觉得近一点好,距离你自己把握下,3mm远了吧。你的这个memory是ddr吗?高速信号的话,我觉得越短越好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记得我看过资料:DDR,SDRAM,NAND FLASH要靠近CPU放置,相对集中在屏蔽壳内摆放,而且需要注意CPU的Memo ...

memory是不是还得绕等长线,那样空间感觉不够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memory是不是还得绕等长线,那样空间感觉不够啊

这个你可以先试着先走线看下,然后再调整呗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memory是不是还得绕等长线,那样空间感觉不够啊

是最好走等长,不过如果空间不够就走线的时候尽量控制调整下现场。一般线长差距在100mil以内还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觉得近一点好,距离你自己把握下,3mm远了吧。你的这个memory是ddr吗?高速信号的话,我觉得越短越好了 ...

是DDR   线长一般是多少呢?

网友A:
给你截个也是坛友天线部分布局:

基本都是这么走差分形式的。你的天线却都排在右上角到时候你这样走线会拐来拐去,而且这附近许多信号,更别说你的电源还大头在这里了。

看着有点晕。你再调整下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最好走等长,不过如果空间不够就走线的时候尽量控制调整下现场。一般线长差距在100mil以内还是可以的。

恩  谢谢!是不是MADDR 和 MDATA这两组走等长线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给你截个也是坛友天线部分布局:

基本都是这么走差分形式的。你的天线却都排在右上角到时候你这样走线会 ...

额  原来是这样,,,照着这样走线调整了一下,但是天线离CPU太远了,,量了一下大概是1300mil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额  原来是这样,,,照着这样走线调整了一下,但是天线离CPU太远了,,量了一下大概是1300mil

你自己再看看其他元件调整下,或者去参考下坛里其他坛友的布局看一看。你看下你电路里用到各个电源的位置,调整下,尽量能分开些,不要全混杂着每个区域都各种电源都有。调整下,天线也尽量差分的部分离BGA近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自己再看看其他元件调整下,或者去参考下坛里其他坛友的布局看一看。你看下你电路里用到各个电源的位置 ...

好的 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