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T3015电源芯片,怎么带不动1A负载

楼主:
最近看了一个电源芯片 LT3015 上面可调电压为-1.22V到-29.5V 并且可以带1A的负载,我按手册上的标准电路接好之后,把电压调到-16V,然后只能带动0.5A的负载,接1A的负载-16V的电压就会下降的很快,这是什么原因 有大神知道么。。

网友:
输入电压多少?功率多少?
输出电流满足指标有前提:输入功率够且电压在器件许可的范围内,功耗适当,在器件准许的范围内。如果电路正确的话,楼主遇到的问题必然是前述二者之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