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中的KEYPAD怎么连线?

楼主:
8芯积分

我要用上面那个键盘代替下面的行列式按钮
应该怎么连线呢?
我试过就这样直接连,但是没有反应,
或者能不能在下面的按钮上做一个标记,让别人能够知道哪个按钮代表哪一个值?

网友A:
接上高低电平仿真试试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接上高低电平仿真试试

什么意思啊?不懂

网友:
1. 你所说的KEYPAD,就是我们实物中的4*4的薄膜键盘;
2. 其实这个键盘本身就是一个矩阵键盘;
3. 楼上说让你接高低电平试试,你的接法就可以像接矩阵键盘那样接。我举个例子,如果A你接低电平,按下7/8/9中的任意一个,然后去检测1/2/3/4的引脚是否也是低电平,假如(我只是说假如),你按下了7,检测到1引脚是低电平,那么你可以将A这个管脚看成是行,1这个引脚你可以看成是列。

网友C:
ABCD=>C4C5C6C7
1234=>C3C2C1
直接替换就行了,两者是一样的,只是键盘好看一点,标了符号,原理是一样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什么意思啊?不懂

就是4L的意思,一排接高电平一排悬空按下按键看引脚的对应关系(引脚边小点高电平红、低蓝、悬空灰、警告黄)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ABCD=>C4C5C6C7
1234=>C3C2C1
直接替换就行了,两者是一样的,只是键盘好看一点,标了符号,原理是一样的 ...

是这样标号么?
这样也没有用,无论按哪一个键,都只是把高低电平反转了一下,数码管没有任何反应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就是4L的意思,一排接高电平一排悬空按下按键看引脚的对应关系(引脚边小点高电平红、低蓝、悬空灰、警告 ...

我这样试了一下,和下面的是一样的效果,
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下面的按钮对应连上线之后可以工作

而那个键盘连上线却不行,是不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好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这样试了一下,和下面的是一样的效果,
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下面的按钮对应连上线之后可以工作

而那 ...

之前不是KEYPAD能用?
会不会程序问题,你用程序扫描的还是xy轮流拉低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之前不是KEYPAD能用?
会不会程序问题,你用程序扫描的还是xy轮流拉低的?

程序没有问题,我连上下面那个行列式按钮可以正常运行,也是按照键盘的数字那样排列而编的码,
但是连上键盘之后就没有反应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之前不是KEYPAD能用?
会不会程序问题,你用程序扫描的还是xy轮流拉低的?

我是先让行为高电平,列为低电平,读出数据
再反转,让行为低电平,列为高电平,读出数据,
两个数据组合这样的编码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是先让行为高电平,列为低电平,读出数据
再反转,让行为低电平,列为高电平,读出数据,
两个数据组 ...

我自己改了下,一切正常啊

网友A:
keil和protues联调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自己改了下,一切正常啊

啊   我怎么连上就没有反应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自己改了下,一切正常啊

你看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keil和protues联调看看

我不会用,我这学期才学了汇编,老师就让我们做课程设计,让我们自己用proteus仿真,所以不知道怎么用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自己改了下,一切正常啊

你的行和列怎么都是高电平啊?
这样怎么知道是哪个键按下呢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不会用,我这学期才学了汇编,老师就让我们做课程设计,让我们自己用proteus仿真,所以不知道怎么用

就是在keil下仿真proteus同步看现象
keli里可以下断点、单步,看变量、寄存器
proteus里操作器件,看现象
具体操作三言两语讲不清,你百度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行和列怎么都是高电平啊?
这样怎么知道是哪个键按下呢?

这是逐行扫描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的行和列怎么都是高电平啊?
这样怎么知道是哪个键按下呢?

你proteus什么版本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就是在keil下仿真proteus同步看现象
keli里可以下断点、单步,看变量、寄存器
proteus里操作器件,看现 ...

恩 我下一个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proteus什么版本?

汉化版本的

网友A:
帮助->关于 里看版本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帮助->关于 里看版本号

那我的和你的是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帮助->关于 里看版本号

计算器

能不能帮我看一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我的和你的是一样的

指定keil的安装目录安装下,

网友:
打开keil、proteus
proteus->调试->使用远程调试监控
keil:

网友:
然后keil点调试
然后好好玩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能不能帮我看一下

不能仿真不知道为什么。看起来没问题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能仿真不知道为什么。看起来没问题,

太好了。谢谢啊,我先去熟悉一下怎么调试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指定keil的安装目录安装下,

@管理员,怎么少了一楼?强拆了??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看错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@管理员,怎么少了一楼?强拆了??


看错了

嘿嘿

网友:
或者 不能正常跳转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点或者不能正常跳转

  你好,可以再试试,现在应该可以正常跳转了。

网友:
proteu很多时候不靠谱,还是用实物验证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可以再试试,现在应该可以正常跳转了。

26L和最佳答案的还是不行,360极速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26L和最佳答案的还是不行,360极速

我们用多个浏览器进行了测试,个别浏览器下会出现一个bug,即有未读消息的情况下会出现跳转出错的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们用多个浏览器进行了测试,个别浏览器下会出现一个bug,即有未读消息的情况下会出现跳转出错的问题。

没有未读消息,
觉得像是原贴发生变化后回复栏里信息没有更新——瞎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太好了。谢谢啊,我先去熟悉一下怎么调试,

请问一下,这个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能帮忙解决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