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llegro层面颜色如何保存

楼主:
图1

在学习allegro的使用。PCB Designer的控制面板visibility可以设置层面颜色,如图教材:

但是我不知道怎么保存成这种view文件?
我上网查只搜索到一种导入导出层面颜色设置的方法:
导出:file—export—parameter—勾选color layer,取名,点击export生成prm文件。此文件无法在图1,中views下拉菜单中找到
导入:fle—import—parameter—选择相应prm文件,点击import导入。

有坛友知道怎么保存成view文件格式么?

网友:
顶一下~有木有坛友知道的哦~~热心的坛友们快来冒个泡呀~~

网友A:
感觉设置好后,确认即可。
不过好多年没有用allegro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觉设置好后,确认即可。
不过好多年没有用allegro

我看教材里说是可以弄成view文件,然后以后画图的时候根据个人喜欢在visibility对话框的views栏选一下文件就可以拉,不需要每次画图都去设置一遍呀~教材用的16.3版本可是我用的是16.6版本,找不到教材里的功能,是改进了还是删除了还是隐藏了?

网友B:
我用的人家的skill设置板层颜色,还算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用的人家的skill设置板层颜色,还算方便

求指导~~

网友:
楼主大大,求指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