哭啦,网速慢的跟牛似的,还是只蜗牛,怎么破

楼主:
才知道网页是这样加载的

网速太慢啦

大家公司里的网速怎么样,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更快的网速

网友:
网速慢其一是限于带宽,其二是翻山越岭过长城肯定慢。

网友:
好像有个代理软件,这个软件就是加速的。之前我有个同学用过,一个月15块RMB,能加速多少我忘记了。

网友:
公司用的无线网卡,天气一热经常罢工

网友A:
一般情况下,应该是网络拥塞,这基本上没办法,只能靠网络运营商来解决。始终如此的话,换接入服务商吧。现在的宽带,哪怕仅仅是2M的小水管,打开网页正常情况都不应该慢,除非操作系统有问题或计算机实在太老爷了。
前段时间在内地家里,一到股票交易时间宽带就没法用,不止慢,还一会儿一掉线的,而且家人说这种情况已经大半年了。打电话投诉,电信的维修人员推脱说“小区的设备老化”,这可骗不了我。我去找他们领导,直接说你们的线路超卖了,用的人多肯定完蛋,跟我们小区的接入设备是否老化一点关系也没有。然后我说自己是“华为”的,就是这方面的资深工程师(当然这是假话,我根本没在华为或其它电信设备制造公司待过),他们领导没话说了,第二天网络即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大家公司里的网速怎么样,怎样才能得到一个更快的网速
看样子只有换一家公司了哇

网友B:
太机智了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太机智了!!!

不是“机智”,而是知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情况下,应该是网络拥塞,这基本上没办法,只能靠网络运营商来解决。始终如此的话,换接入服务商吧。现 ...

能找到对的领导也不容易呀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一般情况下,应该是网络拥塞,这基本上没办法,只能靠网络运营商来解决。始终如此的话,换接入服务商吧。现 ...

超卖怎么去观察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能找到对的领导也不容易呀

死缠烂打法,天朝的现实就只能这样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超卖怎么去观察?

很简单,观察到股市交易时间就频繁掉线,显然是用户增加导致相关路由超负荷了。如果是单纯的设备问题,那么掉线应该发生在任何时候,不会跟任何公众行为相关。
类似的,我自己的网也曾有段时间频繁掉线,观察到跟高降雨量明显相关,判定为线路尤其是接线箱应存在漏水,于是不断投诉并指明原因得以解决。
当然,每次我都声称自己是“资深电信技术专家”来提高话语的份量,但我的判断显然也是具有足够专业性的,这其实也利于问题的解决,否则那些维修工也是白忙乎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简单,观察到股市交易时间就频繁掉线,显然是用户增加导致相关路由超负荷了。如果是单纯的设备问题,那 ...

论技术的重要性

网友:
快的时候上M,慢的时候几十KB,不稳定